铣+车/复制36发动机连杆。

楼主(2008-05-15):
俺的30油直因发动机转速过高,连杆损坏。
去模型店问配件,告知是老款型,定不到货。
用钻头捻了下原装的连杆,似乎还没有我手头的超硬铝硬,于是就开始复制。

楼主:
把圆棒料铣成方料。

楼主:
铝料用502粘到预先铣好的有机玻璃基准平面上,钻孔、铣削。

网友:
快成了,再接再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料用502粘到预先铣好的有机玻璃基准平面上,钻孔、铣削。

http://photo.5imx.com/up/0 ...

这办法好啊,我怎么就想不到呢?这下铣薄板方便了.

网友B:
请教下~超硬铝,是哪种铝材?

网友:
502有这么大的粘力?

网友:
请教下~超硬铝,是哪种铝材?

只知道航空铝合金7075 T6
M16系列的枪身也是这个号的铝合金所以重量才比AK轻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办法好啊,我怎么就想不到呢?这下铣薄板方便了.

为什么要用有机玻璃,用纸片或者是透明的玻璃纸不行吗?

网友:
不错,有床的朋友就是方便啊

网友:
不顶不行,又出人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有机玻璃,用纸片或者是透明的玻璃纸不行吗?

这个是使用平口钳的情况下把有机玻璃做基准面的,而且是自己铣出来的,误差会很小.但就不知道铣完后怎么把工件从有机玻璃上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使用平口钳的情况下把有机玻璃做基准面的,而且是自己铣出来的,误差会很小.但就不知道铣完后怎么把工件从有机玻璃上拿下来

莫非用火烧我们公司cnc铣石墨是把石墨用502粘到铁板上.铣好后用火烤铁板,502融化.石墨就下来了

网友:
敲一下就能掉下来,没那么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使用平口钳的情况下把有机玻璃做基准面的,而且是自己铣出来的,误差会很小.但就不知道铣完后怎么把工件从有机玻璃上拿下来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担心强度不够。

网友:
强度可以的,只是不耐冲击.

网友:
楼的粘接铣削法值得学习!

网友:
拖拉机好久没出作品了。这个东西一把锉刀、一个台钻搞定。

网友:
楼主能否把机机也拿出来晒晒?发动机多钱/

楼主:
用动力刀头铣孔外廓的部分漏拍了
小电磨修整毛刺边。

楼主:
发动机机匣内部也有扫伤,将扫伤面镗下去约0。5mm,这样一来连杆套曲轴的大头外径可以增加至少0。2mm,强度也会稍好一些吧。

网友:
加工量真大,去除了大部分的铝,一定很累吧,不过手艺还真行

楼主:
加工铜套,要拉出横纹挤压进连杆孔内。
连杆两端都要钻出0。8mm的进油孔。

楼主:
总装,上下止点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使用平口钳的情况下把有机玻璃做基准面的,而且是自己铣出来的,误差会很小.但就不知道铣完后怎么把工件从有机玻璃上拿下来

把有机板往地上一摔,当啷的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超硬铝,是哪种铝材?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是很早时候朋友给的一截料头。

网友:
一台发动机造好了,嘿嘿

网友:
铜套的材料不好找把?那个好像是铍青铜的。

网友:
以前我也找人做過類似的,玩到機壞了還未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工铜套,要拉出横纹挤压进连杆孔内。
连杆两端都要钻出0。8mm的进油孔。

发动机是多大的?价格以及重量和功率?麻烦楼主介绍下,很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工铜套,要拉出横纹挤压进连杆孔内。
连杆两端都要钻出0。8mm的进油孔。

http://photo.5imx.com/up/080 ...

发动机我星期一过去给称重;这个整机是3。5K淘来的,很多数据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
主要是对直升机有兴趣,打算改一般汽油机,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希望楼主多收集点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
羡慕搂主的好手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