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题要请教!!!

楼主(2008-05-15):
请问四冲的
发动机
能不能用两冲的火头啊,是不能用还是不好用,我看见有人说过可以用,只是不好用,是这样吗,因为我要买个发动机,但是手头没有四冲火头,想用两冲的火头试试发动机是否好使,请路过的给个答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只是不好用,是这样!!!二冲火头比四冲火头短一些,高速、怠速、稳定性都会变差一些。用时间长了火塞孔下短的扣文会积碳,再用四冲的就拧不到底使劲儿拧会滑扣!!!

网友B:
学习了,那还是用四冲的专用火头吧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建议还是用原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