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模拟器,请问需要买什么,我什么都没有.

楼主(2008-05-15):
新手想玩模拟器,请问需要买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米也不多。

我是新手,想用模拟器玩电直,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买。请问如果想玩应该买些什么东西?

看了几天论坛,知道应该买个控,然后买个连接线,然后下载软件?

但是应该买什么控呢?有些是专用的控,有些是用原本的控,我想自己最多也就是玩450,汽的应该玩不起了,那应该买什么控呢?是买一套便宜的450整机的控,还是说买专用的模拟控会比较专业又便宜?

那个连接线应该怎么买呢?是对应控来买的吗?一般多少米?

软件哪个好,听说有凤凰\G2.5\G3.5\G4什么的,哪个可以模拟电直450?有些帖子说什么加密狗,请问要买加密狗吗?

模拟器对计算机的最低配制要求有什么啊?显卡和cpu大概多少可以玩?

问题比较多,不过应该对很多新手都会有帮助的,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下:
听说GY401陀螺仪比较好,如果买450套机只换GY401可以吗?还是说要配套的换一些其他东西?

网友:
陀螺是要用好点的,GY401,GM730都可以,尾舵机和斜盘舵机也省不得,要不然花的钱更多,另外,与其买套机换,不如买空机自配

楼主:
对了,遥控器和电脑连接需要买什么吗?还是遥控器自己就有线和电脑连接,只要安装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开帖在新手学堂问了,不过还没有人回答全,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请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8903&pid=3008990&page=1&extra=page%3D1#pid3008990

网友:
买--------电脑、模拟器、遥控器、还有电池等,就可以玩了

楼主:
谢谢nmweiye,想问下模拟器买哪个好啊?
遥控器和电脑的连边线是遥控自带的还是模拟器自带的啊,模拟器自带的线怎么看都像音频线接头,是怎么连接到电脑上的呢?

网友:
看你的diy能力怎么样了,音频线我自己diy的,直接用USB线diy的,一根接遥控器,一根diy音频头,怕音频线抖舵,所以还diy了一根并口的,可以自由的切换,USB带电源供电,不开遥控器爽飞2天,基本能降落了。

楼主:
动手能力ok,有图或相关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