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二次变频,我就做了个二次解码

楼主(2008-05-15):
做了个二次解码
彻底解决跳舵
基本原理如下:
发射机发3次相同数据
接收机接收后与上次数据对比,相同执行,不同就更新
不知道这是我的独创,还是早就有这种办法

网友:
具体图片啊

网友:
发射频率需要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4800bit/s,每毫秒4.8,每位0.28毫秒,每帧10位,用时2.08毫秒
发3次,每次2.083,3次6.1ms
没有数据变化,是不会发射的
每通道的刷新间隔在6--8毫秒左右
慢吗?

网友:
类似PCM的了,干扰一般是PPM的才常见吧。发三次来做冗余也太浪费了一点,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会试一试用两次

网友C:
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这东西不是往复传输

试想 当发射信号 1 (加油或 前 后左右飞 ) 一个很小的信号 飞机有干扰 那么 接收机不动作 如果 干扰多了 飞机就一点动作也没有!在空中 等待第二个动作  如果是悬停还可以

如果是 做 3D 动作 那么丢失的这个动作 会不会 …… 比如 1 是左 2是 前 那么1没了 只有2 结果向前了  或者 其他的更快速的 动作信号 不能弥补 丢失的部分动作信息

或者说是向前 如果一个指令是60度 结果因为信号没达到 间歇性的传播过来后 变成了 30度 (模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这东西不是往复传输

试想 当发射信号 1 (加油或 前 后左右飞 ) 一个很小的信号 飞机有干扰 那么 接收机不动作 如果 干扰多了 飞机就一点动作也没有!在空中 等待第二个 ...

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用4次重复发射,怎么样?4次是10毫秒左右,时间够的
有什么好的主意,请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这东西不是往复传输

试想 当发射信号 1 (加油或 前 后左右飞 ) 一个很小的信号 飞机有干扰 那么 接收机不动作 如果 干扰多了 飞机就一点动作也没有!在空中 等待第二个 ...

这个是没办法的,跟PCM一样,一直受到干扰后只能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可以尝试在每帧信号里加上保护信号,然后如果连续几帧信号检测不正确的话,则进入保护状态。

另外可以在每帧信号里加上纠错算法,不过不管你如何努力,单向的传输方式都不能做到100%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在接收到正确信号时喂狗的
没有正确信号,看门狗会溢出,
纠错怎么弄,我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接收到正确信号时喂狗的
没有正确信号,看门狗会溢出,
纠错怎么弄,我就不会了

之所以要在信号里加保护信息,是为了让操作者可以在遥控里自行设置保护值,例如失控的话油门到多少,升降舵到多少等,如果直接用狗使接收初始化,那保护值只能固定在一个数值,不够灵活。

纠错算法有很多,例如CD的纠错,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里http://www.shannon-dd.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76&Itemid=40

另外也可以考虑一下“去抖”的原理,就是相同的时间内,数值变化太大的话,对该数值处理一下,使之不能超过合理的变化速度。

例如油门通道在两帧之间变化超过10%的话,就当这个值属于干扰,把它处理到合理的范围,当然这样也只能消除一般的脉冲干扰,如果是长时间的干扰,还是只能靠失控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去抖”的原理,就是相同的时间内,数值变化太大的话,对该数值处理一下,使之
这个我会,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