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西安的接收机,产生点感想和疑问

楼主(2008-05-15):
今天买了一个西安的接收机,其实不是我玩模型史上的第一个,第一个是一代的,配4yf,接上翼龙电调,
电机
转速总是上不去,后来告知是不兼容就退了,这次买了个2代的,用4ex,感觉还不错,发射机天线没拉出来,到隔壁的屋隔着一堵墙,依然没有出现失控跳舵的问题,感觉不错,但是也有个问题,这么好的接收机怎么不弄个好点结实点的塑料盒呢?那个薄塑料未免也太寒酸了,也许是为了照顾飞飞机的兄弟减轻重量把?但是我个人仍旧不喜欢这种包装,把插头的时候总是心里不踏实,接收机的芯在那个软盒子里乱动,也吃不住劲,遇到紧的真怕把接收机上的零件拽坏。
第2个问题是我4ex配的136F接收机,一直没用过,今天才发现上面没标着哪边是正极哪边是负极,倒是有个缺口,我知道这个是为了给F专用插头留的,可以防止插错,但是现在普通的
舵机
和电调之类的都没有那个凸出来的边,也不标正负极,实在TMD让人觉得不爽,好像不用它FUTABA的东西就要让你吃亏的感觉,可见小日本用心险恶,心眼极小,严重鄙视一下,如果那个兄弟愿意帮忙上个图标一下哪边是正极哪边是负极,再次我深深地表示谢意

网友A:
缺口那边是信号,中间是电源,最右边是地

楼主:
多谢上将指点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西安的接收,和你一样,电板在那个塑料盒子里晃来晃去的。我还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买到歪货了呢。听你这么一说,看来只能说是它做工差了。

网友C:
我也有个二代孵化接收机,也有LZ说的电机转速上不去的问题,怎么知道是不兼容的?

网友D:
蓝色一版,红色二版.蓝色三版全面停产(jr只有蓝色第一版)
最近版本
批发零售需要的继续找我

网友E:
孵化器好像有三代了,也是黑色厚塑料壳了。
我同样反感透明塑料片!

楼主:
TNND早知道有塑料盒的就买塑料盒的了。。。。。。严重鄙视一下,但是接收机本身暂时感觉还不错

网友F:
那个黑色壳子的西安孵化,也就是三代我早就买到了,但是个人感觉那个壳子还是不怎么爽,还是不够结实,但是相比前两代有不少改进了,一开始我竟然吧电源插反了,舵机没反映,我以为是接受坏了呢,后来才恍然大悟,一看是电源插反了,马上改过来,接通,正常,还别说,西安孵化的东西还是比较耐操的

网友G:
我会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