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不拨晶体可以吗,是否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可以不拨晶体玩模拟器的

楼主(2008-05-15):
模拟器不拨晶体可以吗,是否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可以不拨晶体玩模拟器的

网友:
太有了,JR所有的控插线自动开机,不需要拨晶振

FUTABA的除了 4VF,4EX,6EX 只要加条线就可以实现插线自动开机,不开发射部分

FF6 以上全部插线自动开机

楼主:
6EX 只要加条线就可以实现插线自动开机,不可能吧

网友:
把天线拉出来ok

网友:
引用 楼主:
6EX 只要加条线就可以实现插线自动开机,不可能吧

查我之前的贴吧,有图,有接脚位置。

网友:
把高频发射部分研究一下,然后用五通道的开关做一个开关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拨晶体又不麻烦

楼主:
如果不拨晶体可以吗?

网友:
看看这个贴吧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008509&ptid=200721

都回了无数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