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验正.---怕石油集团的"打手"我删帖拉

楼主(2008-05-16):
怕石油集团的"打手"我删帖拉

网友:
确实厉害!不过存放变成问题了!能解决吗?

网友:
我也是佛山的,什么时候带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A:
很有价值 建议老先生做好 汽油与燃气切换部分的结构 并测试燃气如果能够正常工作的话 需要的电流是多少 发电机的给电池充电的电流是多少 以及综合起来 电池的总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是否换用大容量电池可以达到完全取代汽油启动的目的

网友:
燃料电池研究没

网友:
楼上你教教我们好不好?

网友:
该用去多少能量才能把"一公升水(自来水)产生1833公升的气体"?有价值吗?

楼主:
谢谢你的好建议

引用 网友A:
很有价值 建议老先生做好 汽油与燃气切换部分的结构 并测试燃气如果能够正常工作的话 需要的电流是多少 发电机的给电池充电的电流是多少 以及综合起来 电池的总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是否换用大容量电池可以达到完 ...

你的建议很好!这些测定.我大都已经完成.剩下就是电池的耐用度.与发电机对电池充电.能不能达到平衡问题.
现在就要进入路试阶段.看看能否长距离使用.法规规定我已无权开摩托车上路.只有等儿子休息日.再去试拉.

网友B:
把哪大量的电能真接接到电动机上难道不好吗?

用大量电能把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道理谁都知道,还用得找李工,赵工,王工做试验吗?
看来哪个什么工的,,不会是个水泥工木工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量电能把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道理谁都知道,还用得找李工,赵工,王工做试验吗?
看来哪个什么工的,,不会是个水泥工木工什么的吧?

这位近视的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也能指导别人?

网友B:
看来这SB帖还是有点用,,

以后每次上论坛先看技术贴,学点东西,等看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再来看看SB贴,,然后干笑一下,当作放松和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每次上论坛先看技术贴,学点东西,等看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再来看看SB贴,,然后干笑一下,当作放松和休息,,,

个煞笔干笑一下是啥模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这些测定.我大都已经完成.剩下就是电池的耐用度.与发电机对电池充电.能不能达到平衡问题.
现在就要进入路试阶段.看看能否长距离使用.法规规定我已无权开摩托车上路.只有等儿子休息日.再去试拉.

平衡 我估计是不可能的 电量肯定是会越来越少   中间环节 损耗太多

如果想达到平衡 中心做到电量平衡 即  电解出每次燃烧所需要的气体的电量=每次燃烧发电机发出的电量+线路损耗+功率损耗 我没做过测试 但是估计很困难

解决的方向有2个 开源 提高发电机效率
                                 节流  调整燃气比例 缩小产生一次正常燃烧所需要的电量
不过发电机提高空间不大
调整燃题比例 是个比较大的课题 个人想搞很吃力

啥也不说 如果能最后做到 燃气和汽油的交替工作时间为1:1 就能节省一半的汽油 1:2 就能节省2/3的汽油 这个数据不明显 但是结合中国的摩托拥有量 是一个恐怖的数量

网友:
楼上说的事,没人说要打破“能量守恒”,这个实验如能找到节省燃油的方法意义大了。

网友:
不要骂人。这样不好,这样的教育应该接受了好几十年了吧。争论激烈没关系,有点情绪也正常,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甚至毛病,但屡屡口吐粗言脏话就太没素质了。
对你的帖子最后一跟,不再说了。

网友:
素质?楼主这么好的贴被说成萨比贴这是好素质?还有你“什么鸟都有”这也能反映出你的好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