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技术进步后的遥控距离。(已补充刷新)

楼主(2008-05-16):
能够稳定的远距离遥控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远距离都能有效遥控,在比较近的距离遥控就会有更高的接收信噪比,选择性、可靠性和抗干扰性就必然更有保障。

关于2.4G我还想多说两句。
2.4G技术刚用于航模遥控的时候,一些人担心它的遥控距离;当2.4G遥控距离不是问题的时候,一些人还担心它的抗干扰性等等...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设计者,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2.4G用于航模遥控从技术起点和工艺、器件属性等等来看,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和抗冲击性等都是传统遥控系统不可比拟的。
当然任何先进技术的运用都有一个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因此FUTABA的6EX出现撞频问题了,也不奇怪,因为2.4G的技术基础就确定了这一问题本来不该出现,也可以解决。倒是如果问题出在中国人设计生产的遥控系统,恐怕更容易被彻底否定。

再一个想告诉朋友们的是,2.4G技术用于航模遥控,国外的JR/FUTABA/DX7D等都和我们中国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他们的从技术来看并不比我们中国的先进,比如中国ASSAN公司的X8-2.4G系统,就与JR/FUTABA/DX7D等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算法,从而使其同时、同地可以容纳比更JR/FUTABA/DX7D等多的遥控模型。当然他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遥控距离等都一点也不会比外国的差,要说差点的话,哪就是外壳等工艺要差点。但国产的价格却要比国外品牌低得多。

X8  2.4G系统V2版 新品发布

ASSAN即将推出V2新版X8-2.4GHz遥控系统.V2系统较前期的版本,在各方面都做了进一步的优化,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电脑设置功能.
2008-6-1起,出厂的所有X8系统发射模块均为V2版本.
2008-7-1,V2版接收机将正式上市.我们将持续推出 8通道,9通道,10通道版本.
特别说明: V2版发射模块兼容ASSAN X8全系列接收机.但用户在2008-6-1前购买的发射模块不全兼容V2版本的接收机.(即V2版接收机的新增功能会因2008-6-1前购买的发射模块的局限而不能全面发挥,但二者间仍能进行遥控,只是功能局限于V1版。)

下面是V2版的部分电脑连接界面:

网友A:
技术革命开始了 传统PCM 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V1的发射模块要能升级成V2就好了,不然的话以后买V2版的接收,发射模块得换

网友:
最好能提供升级发射模块服务,白老鼠不能白当阿。不会出了V2系统之后,价格就涨价了吧?

网友B:
米人的玩具……对我们来说,1024PCM已经非常好了

网友:
v2 要重新买接受机   然后 V3出来了又要买  然后 V4   V5   你就不停的换吧  哈哈

5KM 你看的见飞机么?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还能看见飞机吗?

网友C:
电脑设置应当搞个中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革命开始了 传统PCM 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个怎么折腾还是PPM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设置应当搞个中文版。

對呀!

地球上有超過四份之一的人會使用中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呀!

地球上有超過四份之一的人會使用中文的!

广告是中文的

楼主:
V1版的不用换,一样的用,只是功能没有V2版强大。

V1版的不用换,一样的用,只是功能没有V2版强大。

网友:
V2版可以調發射功率,V1版沒得調。

想問一下樓主,V1版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2.4G指的是高频发射部分吧,与之对应的是72M,35M....
PPM,PCM指的是编译码部分,也就是低频指令部分
FM是一种调制方式,就是调频,AM是调幅,也就是低频加载到高频上去的方式
我们现在用的PPM,PCM的高频部分基本都是FM的,而2.4G应该是用PCM吧?
所以FM<PPM<PCM<2.4G的说法是不对的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只是有点业余无线电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航模遥控领域我们讲2.4G,当然一方面是指它的频率属性,但更主要的是泛指基于2.4G的当代通信技术。它的技术核心是完善先进的协议软件系统和基于微处理器、频率合成器等的贴片硬件系统。这二者的先进性,是传统基于72MZ频率技术不可比拟的,他们的差异就好比早期的模拟手机和现在的数字手机的差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新技术不了解,不过FM,PPM,PCM我还是分得清的,还有其他的大家可以多补充啊

网友:
楼上的, 2.4G 是频率  FM是高频信号的调制方式, PPM,PCM 是低频信号的编码方式, 严格说来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要说来 2.4G 还是 FM呢。

在模型界,有种不是十分规范,但约定俗成的分类方式:
因为AM接收机用的不多了,所以FM接收机特指 PPM编码的FM接收机(futaba 的ppm接收上就写FM),PCM 特指PCM编码的FM接收机(不包括2.4g),2.4G 是新出的结构上编码上和传统接收机差别很大,所以单独归一类。
所以 FM(PPM) , PCM , 2.4G 这3个不同的概念才能放在一起。

明白了么?

网友:
调制是分为模拟和数字的。

网友: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脉码调制
PPM——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脉位调制

网友G:
2.4G是工作(遥控发射)的频率吧,只是频率高,可以传输信号的数率要比低频(72M)要大

网友:
我只关心价格问题

网友H:
你们公司这么厉害 能不能开发个通过笔记本遥控的东西  这样背个本子出去 航拍第一视角飞行 都方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2.4G是工作(遥控发射)的频率吧,只是频率高,可以传输信号的数率要比低频(72M)要大

2.4G的传遥控的数据速度不会比72M的快的。因为PPM模式下信号的波特率已经是固定了,因此用第三方的2.4G高频头配PPM发射机的话,反应不会比72M的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2.4G的传遥控的数据速度不会比72M的快的。因为PPM模式下信号的波特率已经是固定了,因此用第三方的2.4G高频头配PPM发射机的话,反应不会比72M的快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公司这么厉害 能不能开发个通过笔记本遥控的东西  这样背个本子出去 航拍第一视角飞行 都方便了

顶~~~现在计算机技术这么发达,让计算机负责传统控的程序控制部分,而对操纵部分和发射部分实现模块化设计,这样组合出的控天下无敌

网友:
靠增大发射功率来实现的远距离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J:
"增大发射功率来实现的远距离" 是最基本的物理學原理. 发射功率增大10倍,距离肯定增加 3.14倍.

又 Assan 新的發射衹是 由以往偏低的 10mW 提升至100mW, 僅和其他厂家看齊.

我早在數月前已在 RC Group 提醒 Assan 走這條路,可見厂家思路还是開放和采納意見的. 可以這麼說,當今沒有任何2.4G RC 系統會比 Assan 强.

cmPang

网友:
引用 网友J:
"增大发射功率来实现的远距离" 是最基本的物理學原理. 发射功率增大10倍,距离肯定增加 3.14倍.

又 Assan 新的發射衹是 由以往偏低的 10mW 提升至100mW, 僅和其他厂家看齊.

我早在數月前已在 RC Group 提醒 ...

那也只能说ASSAN的发射功率在目前众多的2.4G设备中最强啊

网友:
远距离的遥控当然好啊,至少在无人机上可以派上用场,支持国货,可是偶买不起,也不想买,因为这就俺一人飞,没人跟俺重频

网友K:
Spektrum 的DX7  2.4G技术十年前就有应用了, 人家的技术积攒了10年, LZ是如何跟人家站在同一起跑线的?

JR和FUTABA用的也是Spektrum 的技术, 他们并没有开发自己的2.4G技术, 只是在Spektrum的基础上作些定制而已,人家也没敢说自己和Spektrum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4G的技术并不新, 但是做2.4G的遥控, 并不是说你用了2.4G的技术就跟人家在同一起跑线了, 呵呵, 莫误导新手

另外lz 这句话我死活看不明白, 可否请LZ详细解答:

“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算法,从而使其同时、同地可以容纳比更JR/FUTABA/DX7D等多的遥控模型”

(是否说可以同时容纳更多的同时操控的模型?可以容纳多少? 我有不少关于SPEKTRUM的技术资料,有些数据希望对比一下)

因为我正在用DX7,我是对比了很久后在JR, FUTABA,SPEKTRUM中选定了DX7的, 所以对你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2.4G的传遥控的数据速度不会比72M的快的。因为PPM模式下信号的波特率已经是固定了,因此用第三方的2.4G高频头配PPM发射机的话,反应不会比72M的快的。

很有道理, 看来嫁接方式的2.4G模块确实不能充分发挥2.4G的速度优势
还是尽量选择原生2.4G的控更靠谱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好强

网友:
微波注定绕过障碍物的能力差。所以环境稳定性没传统的PCM的好。比如降落的时候,如果天线和模型的方位没对的好,估计遥控距离就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有道理, 看来嫁接方式的2.4G模块确实不能充分发挥2.4G的速度优势
还是尽量选择原生2.4G的控更靠谱

 从这点看来,我们买2.4G高频头的话就只有一个好处,防止同频。按照一个高频头2个6通接收机来配置的话,要1000多人民币啊,足够我再买2个JR的RS77S了。免去换晶体的麻烦,开机之前问问的话也同样可以避免同频。

网友J:
以我轉用了 2.4G後超過 300次飛行後得出的一個簡單体驗:

     如果你用傳统的PPM/PCM系統在 100次飛行內都沒有發生過一次無綫電干抚或抖舵的話,恭喜你,請你把 2.4G忘掉.

cmPang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我轉用了 2.4G後超過 300次飛行後得出的一個簡單体驗:

     如果你用傳统的PPM/PCM系統在 100次飛行內都沒有發生過一次無綫電干抚或抖舵的話,恭喜你,請你把 2.4G忘掉.

cmPang

网友M:
有钱了再换吧,等大家都用了2.4G了,我就安全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米人的玩具……对我们来说,1024PCM已经非常好了

PCM1024太慢了,如果是玩直升机的肯定不够用,如果是用PCM2048可以解决,

网友O:
现在所有的无线设备都在往2.4G挤,无线网卡,wifi,无绳电话,蓝牙,遥控器等等,相反的原来的27m,40m,72m倒是越来越安全了,所以我不看好2.4G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所有的无线设备都在往2.4G挤,无线网卡,wifi,无绳电话,蓝牙,遥控器等等,相反的原来的27m,40m,72m倒是越来越安全了,所以我不看好2.4G的遥控器

2.4G的确无比挤!

无线网卡,wifi,无绳电话,蓝牙,遥控器,几千瓦的微波炉等等,比27m,40m,72m不安全!

但2.4G没有27m,40m,72m的有意无意人为同频干扰!

网友:
挤不是问题, 2.4G不光是一个工作频率的概念, 它还代表着基于2.4G的协议和算法等一系列现代通信技术,本来这个协议就是支持大家挤在一起用的,老观念要改改喽

要不现在那么多人用wifi无线同时上网,岂不是每个人都得搞个晶体,老观念没法解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钱了再换吧,等大家都用了2.4G了,我就安全了:)

网友(2008-06-23):
像真机+远距离的遥控+第一人称和武器瞄准系统,什么时候不用再yy这样的模型就好了,不过时间又是个问题了~~

网友:
我只想说一句,不要老搞出个东西来,说可以和国外的媲美。。。这是没有意思的,不要玩文字游戏!
质量要的是数据的支撑,你把数据放那,不要你说美不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滴!
还有,不要把外壳搞那么差嘛,你还怕中国人买不起个壳子???壳子都省钱,何况是内部呢?
再有,少吹牛,不好的地方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会觉得什么,因为我们还会考虑个性价比。但是你有瑕疵的地方不说,还吹成世界第一,那我们用了以后发现问题下次还会买你的东西吗?别人不害怕吗?因为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问题没告诉大家呢。
最后,希望你们以后搞个东西出来别再说媲美之类的词了,直接说我们是世界最强的,谁谁谁比不上我们!那多好?不要老是抄袭人家还说跟人家站在一起。。。 当今什么最值钱?不是你的什么什么产品,而是协议!
国货要自强!不要自欺!要夹着尾巴做人!

网友:
Jack:说了这么多2.4G技术的好处,那么它是不是十全十美没有缺点呢?

    朱家林:不可否认,任何新技术在拥有其先进性的同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就2.4G技术而言,它也存在缺点——这就是2.4GHz作为微波,与所有微波一样,它具有视距传播的属性。所谓视距传播,简单地说就是无遮挡的直线传播,即这种电波的绕射性比较差。需要说明的是视距传播本身并不说明传播的远近,比如当我们目视月球,这时我们与月球之间就是视距。了解了2.4G设备的这些特性后,你在使用2.4G遥控系统时,就应该避免建筑物等影响视距的物体,使你的遥控模型始终在你的视距内。

网友:
这么远的遥控距离,配合笔记本实现远距离航拍飞行.是最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PCM1024太慢了,如果是玩直升机的肯定不够用,如果是用PCM2048可以解决,

你玩什么动作阿。我看早两年世界航模锦标赛,喷气飞机比赛选手都还在用1024,你比他们快?!

网友:
V2 可以五公里。。。发射功率多大?100MW吗。。。。
这样看很有问题啊。。很多无线视频传输系统500MW的发射功率在空旷地带也才1000M而已啊。人家也是2.4G。不是很明白。。。
另外,看到很多朋友都说遥控远就可以玩FPV,但是不用考虑回传发射的问题吗?收到舵机电机等干扰问题,视频回传效果会大打折扣哦。。
另外,不晓得2.4G的控玩车船什么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玩什么动作阿。我看早两年世界航模锦标赛,喷气飞机比赛选手都还在用1024,你比他们快?!

貌似PCM确实比PPM要慢,因为传递的数据多了,祯率降下来了。但是2048的精度比1024更高,应该更慢吧?

网友:
五公里这个数据意义不大,做为卖点其实很失败。应该在一个标准的发射功率下,与国外遥控器进行数据比对体现出的优势才有说服力,而且国产的话关键还是价格要便宜,质量要牢靠。这样才能得到国人的大力支持。不过还是希望我们的国货能越来越好用。

网友:
国际比赛中的遥控器

我们在这两年看到的一些国际航模比赛录象中,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这些选手上的遥控器大多数都看到有着长长的拉杆天线,那就是说他们大都使用PCM遥控系统,是否说明2.4G遥控系统还是没有得到这些高手的认可呢?

网友:
我就不懂
国产的什么2。4G等等做的再好
你连个外壳都做不好。还谈什么高新技术还跟国外的比。脸都丢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Spektrum 的DX7  2.4G技术十年前就有应用了, 人家的技术积攒了10年, LZ是如何跟人家站在同一起跑线的?

JR和FUTABA用的也是Spektrum 的技术, 他们并没有开发自己的2.4G技术, 只是在Spektrum的基础上作些 ...

个人认为F和J(或者S)的2.4g不同.J(S)的不是跳频技术.F的是跳频的.个人认为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个人认为距离已经不是什么问题,飞机又不会飞出视线,还是要在稳定性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