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打算模拟器+450起步,请问买这些后还缺什么才能飞?

楼主(2008-05-16):
我是新手,完全没有玩过电直,打算 先买一个遥控器来玩模拟器。希望各位老大能帮忙回答一下小弟的问题,谢谢!

1  请各位推荐比较便宜的,但又能用的遥控器。
2  请问模拟器要买吗,还是说只要买遥控器和电脑的连接线,有什么推荐吗?

3   如果自配450的话,要买些什么啊?(在模拟器区有位大侠说最好买空机自己组,但我又不确定空机以外还要买些什么)
我看了下网上的资料,参考了一些所谓的套装,请问这样买好吗?还缺什么才能飞啊?

GL450S 全新版本          450元
推荐最低配置:
GL-3500KV无刷马达       75元
好盈40A 电调                  220元
辉盛9克舵机4个             120元
GL-GM730                      450元
11.1V 12C 2100mhA锂聚合物电池(优惠套装价2组) 280元
天地飞FT06-C六通遥控器(带一个接收)       263元     FT06-C 六通道遥控器×1
                                                                                              FPR06 六通道PPM接收机×1
                                                                                              FT06-A 发射晶体×1
                                                                                              FPR06 超微型接收机晶体×1

大约是2k请问还缺什么吗?

还想问下:
4   尾舵机和斜盘舵机有什么区别啊?不是只要买4个什么"辉盛9克舵机"就可以了吗?我不清楚2者有什么区别,是斜盘舵机3个,尾舵机有1个吗?

5  请问辉盛9g舵----是指辉盛9g舵机(伺服器)SG90--450电直通用  吗(下图)?
http://www.xxxxxx.com/view_image.php?pic=Wx0GGlFDXA1VUwMEWx0SCwkNGRFcVxxQW1UcCxMFRBkDCFdVV1cRRhpSRDhHGk9hU2tebUdYFhBaGQMOYBpZQhI%3D&title=s%2BXO5dfqo6G71MqiOWe25rv6o6jLxbf%2BxvejqVNHOTAtLTQ1MLXn1rHNqNPD&version=2&c=ZmZhMWMyMmE4M2E2NDdiYTVlZjBiNWZmMjYwZmI0MzM%3D

6  看了下似乎说65MG比较好,请问是这个吗-----韩国Hitec小型伺服器(HS-65MG) --金属齿,228元是1个的价钱吗?怎么比辉盛的贵那么多啊?

7  FUTABA-GY401高性能陀螺仪+S9257数码舵机-标准套装 似乎稍贵,450元的GL-GM730高级锁尾陀螺仪价格还可以接受,请问要和什么配套(401是S9257数码舵机),大约多少钱啊?一般来说2手的GY401能买吗,一般会摔坏吗?这些陀螺仪都能和便宜的天地飞遥控器一起用吗?

8  GY400、GM730、GM700的差别可以说一下吗?

9  电池和充电器是一套的吗?充满是否自动停?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10  马达买什么的好啊?固朗 GL-3500KV无刷马达-75.0元的够用吗?专用外转子3800转无刷马达是比较好的马达吗?

11  GL450B 450C 450S哪个比较耐摔啊,它们的材质我已经了解了,请问可以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耐摔程度吗?我想我大概开始的时候可能就飞0.5米以下,以后也只会飞1~2米高,。

12   上面的--天地飞FT06-C六通遥控器(带一个接收)容易和别人的机器频率相同吗?如果我和朋友一起买一套完全一样的配置,我们能一起飞吗?

如果哪位大侠有固朗450或者亚拓450的组装图纸或者结构图的话,请发个链接让我了解一下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电池有7.4v  11.1v  14.8v 18.5v的应该买哪个,怎么看是否配套呢?

450的机器,12c的一般够用吗,还是说买15c 以上的

网友:
450还是买亚托的把
不让你有的苦要吃了
遥控用天地飞FT06-C六通遥控器这个新手用太困难了 要是又高手也勉强能用用
要飞450还是准备6k比较保险 现在亚托450gf比以前便宜多了
要是真的米少 进口控上不了 买个天地飞的八通或是九通控也可以用用
你要是一定要买gl的飞机  gl有套装的2k多 全金属的+天地飞 九通遥控  比你自己配便宜
不过 gl的飞机真的不咋的 你飞就晓得 哈哈哈

网友:
电池用 11.1v   开始12c够了 以后要是3d就15c至少
65MG用在450上是最好的 锁尾也能用(如果不做高级3d动作)65MG价格180元1个这是市价 可能还有便宜的
陀螺仪 gy401 是最好的,gy400不错
充电器就有很多选择了看你的预算了, 充满都是自动停
gl的马达做的不错 比他们的飞机 (但马达也不是他们自己产的 是兴耀华或是西尔代工的)
耐摔 直机都不耐摔的 还是买金属机 比较好
和朋友一起买一套完全一样的配置要是频率一样 就不能同时玩 你们可以买不同的遥控频率 比如72.790  72.490
亚拓450的组装图纸 本论坛里面有的 自己找找
直机是模型中最难的 真的要上手 以后路漫漫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还有注意安全 450的威力可不小 砍到人缝个几针很正常
最好是有高手代  嘿嘿

楼主:
汗一个,似乎想玩真的是要好多米才行了啊。

谢谢leoding大侠,希望有更多大侠出来帮助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GL450b 全新版本          1180元
推荐最低配置:
GL-3500KV无刷马达       75元
好盈40A 电调                  220元
辉盛9克舵机4个             120元
401                  780元
11.1V 12C 2100mhA锂聚合物电池(优惠套装价2组) 280元
6EX HP  800元( 新)

楼主:
想问下,gl的飞机真的不咋的,是哪里的问题啊?空机也不行吗?

楼主:
谢谢 二之舞-四天王。

请问:1    GY401高性能陀螺仪+S9257数码舵机  不是必配的吗?   想问下S9257数码舵机和辉盛9克舵机有什么区别啊?

2    那个电池是用什么充电器来充电的呢?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网友:
gl的用料和加工精度不咋的  摔个几次你就晓得了
我买过他们的尾轴 买来就是歪的

楼主:
谢谢leoding 大侠!

还想问下,如果炸机的话,陀螺仪和尾舵机一般会坏吗?一般炸几次才坏,或者说怎么炸才会坏?

如果容易坏,就只能买便宜的了。

网友:
遥控器最好一次到位

网友A:
玩模型就是玩米,花钱多少看你怎么玩,
1、建议多多潜水,多到论坛看贴,5IMX、5IRC、亚拓官网等专业论坛,多向高手学习。
2、遥控建议一下性上好点的,至少都要6XE,否则的话,机机根本不听使唤的,很难调
3、.其他设备(舵机、陀螺)都是这样,越好的设备,调试越方便,精度也越高,不过这都和经济挂钩的.
4、飞机不一定要多好的,GL450C就可以了,我现在练习悬停、航线,足够了,因为你摔机以后,配件大多数都是要换的,这个也要预留一部分资金的,不然没有办法玩的。
5、自己学修机-多拆机,多动手,不要怕搞坏东西,其实每个高手对飞机的零部件都是很熟悉的,这也是成为高手的必经之路。
6、最后一点,多上模拟练习,诀窍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就是玩米,花钱多少看你怎么玩,
1、建议多多潜水,多到论坛看贴,5IMX、5IRC、亚拓官网等专业论坛,多向高手学习。
2、遥控建议一下性上好点的,至少都要6XE,否则的话,机机根本不听使唤的,很难调 ...

同样学习了,呵呵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大侠了,我会多潜水向你们学习的。

如果陀螺仪和尾舵机不容易挂掉的话当然是想买好一点的了,就是怕它飞几次就挂掉。

网友:
还是少东西了.....一个老鸟锕!!!!!!

楼主:
想先看看自己的预算够不够再说 ,免得白白麻烦了人。
原来打算买个便宜的还够,现在已经觉得超了

何况老鸟难求啊 ,附近似乎没人玩电动。

网友:
第一个 需求 到公交车能到的地方寻找模型店   看看各店的配件价格
在市区或 邻近市区去看看模型 爱好者们的飞行

去看他们的设备 听他们的评价
听他们学习的过程

买个模拟器 网上有直接带 控的模拟器 等练得非常熟练了
反复看 帖子 看组装与维修

看各个部件的作用 调试的方法
最后 找个老鸟 看他维修 然后看他调机  最好能让他帮你带飞一段时间

前期工作做得好 后期花消就能少  君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这里的器 不只是设备飞机 还有你的技术!!

网友B:
我的意见是,从长远看,入450是最好的,如果短时间不能接受,不妨考虑那些个套机,甚至常常被人骂的E-Sky,华科尔都可以,毕竟一套才1000块左右,就算你炸的厉害,2000块的配件应该让你能飞了。一共花去3000元。如果上450的,第一次投入就将超过3000元,这可能是让新手最难以下决心的地方,如果不能突破,那就E-Sky和华科尔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电池有7.4v  11.1v  14.8v 18.5v的应该买哪个,怎么看是否配套呢?

450的机器,12c的一般够用吗,还是说买15c 以上的

 在开头的一个月,甚至5C就购了。   ,飞机基本是一块电池飞一个月的,因为大部分时间将在桌子上由螺丝刀,配件以及愁眉不展的你一起度过。呵呵。第二个月建议买块15C,或者20C的,25C就算了,等你能用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怀孕或者疲软了

网友:
新手建议先上一体化模拟器(HELIBEST有卖)就不用买控试手了,毕竟好控太贵,便宜控功能又不够,新手不好选择.

网友:
辉盛舵机4个只得96蚊!在广州的“模友之家”(淘宝)那里有的卖!

网友:
GL450套机T9控+模拟器,GL450配件比 E-Sky,华科尔便宜容易找省很多时间和金钱啊

网友:
这帖子也问出了我的心声~哈哈~难得Lz那么有耐心把问题都写出来~跟我的问题差不多~嘿嘿~省事了~

如果我买了JRxII或者FF9~用它们配合模拟器可以么?不会把控搞坏了吧?建议这么做么~因为既然迟早要上~不如一次搞定~

网友:
也准备入手!
参考参考

网友:
我告诉你,缺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短时间不能接受,不妨考虑那些个套机,甚至常常被人骂的E-Sky,华科尔都可以,毕竟一套才1000块左右,就算你炸的厉害,2000块的配件应该让你能飞了。一共花去3000元。 ...

强烈不同意。

Esky和华科尔的450配件都爆贵,要是入了最后花销非得比GL贵上几倍,而且质量和设计也不咋地。倒是他们的4通小电直可以考虑,耐炸、新手练习成本低,而且重量轻功率小,安全。

其实YT和GL之外SJM也可以考虑啊,空机和零件的价钱好像都不贵,而且服务好像也不错的说。

网友:
最好直接弄个好的控。以后不用重复投资

网友(2012-11-14):
,我会多潜水向你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