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大家的软轴都是哪里找的

楼主(2008-05-16):
小弟最近在改一艘80多厘米的O艇和一艘30厘米的玩具沃尔沃,可是做到软轴系时不知道软轴哪里去弄啊!找了好几根摩托车转速表线,可都是反转的,特向各位前辈请教,正转的软轴哪里有卖啊?我的船现在都停下来了,哪位好心的大哥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啊,或者哪位大哥有多余不用的软轴也可以卖给我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摩托车的速度表软轴.在摩托车维修店门前满地都是.

网友B:
我跑小虾 我用得是自行车闸线

网友C:
家乐福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摩托车的转速表我已经找了好几根了,可是它的旋转方向不对啊,它只能连接反桨,连接螺旋桨后从船尾看螺旋桨是顺时针转的,我要的是逆时针转的啊

网友E:
淘宝找找吧,有软轴没有合适的塑料王管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想省钱的话用硬轴

网友C:
汽车的~ 拨掉一层 就是正向的了

网友F:
现在成套的也不是很贵吧,就像上面的兄弟说的,买合适的软轴费劲,找合适的塑料王管还费劲,再找合适的套管更麻烦,还不如买一套

网友G: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a9c2c36e1fdf23e0f270ec91fefd0f9.jhtml

网友H:
电磨软轴是正的。摩托车和汽车的转速表线是反的,可拨掉一层后直径2.3可用在小船上。(我的小虾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如果要求不高,只是玩的话,没问题.一般可跑到40公里左右.我就是这样用的.套管用的是外径6毫米的铜管.要感觉不行的话,那就用个反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指点啊

网友J:
成品和電磨都可以的說分別為3.2和3.17呵呵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汽车上的好象是正转的,你去修车的地方看看

网友M:
哪里有成套的,并且不太贵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N:
汽车上的好象是正转的,你去修车的地方看看,新的大概20左右吧

网友O(2008-08-09):
摩托车上的, 更早时候玩小小船的时候用过钢琴丝。

网友P:
自行车上用来刹车那家伙

网友:
好事那句话 软轴好找 聚四氟乙烯管不好找

网友Q:
有一种电动工具是摩玉石的上面有一根一米长的左转3mm的软轴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一种电动工具是摩玉石的上面有一根一米长的左转3mm的软轴

吊磨软轴啦,电动五金店有卖

网友(2008-09-08):
电动车刹车线方向对,直径2MM,质地坚韧
内管用圆珠笔芯,大小合适的去超市找
外管用铜管,各种规格修空调的地方有

网友:
空调加液管  透明的那种塑料官  是否能当软轴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