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VI只能用原装的木桨???

楼主(2008-05-16):
我的VI 只能用木桨 按玻纤桨就会有很大的间隙(在大桨夹里上下的间隙大)
前提是我的维英没炸过(不要说是炸过的原因) 我也换过很多不同的玻纤桨但还是筐 现在我只能用两张扑克牌的厚度垫上才能正好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我的这种情况
谁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啊,原装木桨上上去很紧,用副厂的玻纤和木桨就很好。我现在用的是20元一副的木桨很实惠

网友:
没这个问题.... 木桨、玻纤桨都上过

网友:
我用的是其他厂的玻纤桨,正好.

网友:
有两种可能:
1.WING的桨夹有问题.
2.你所买的玻纤桨的桨根厚度控制得不好.
3.WING的V1桨夹开口为4.9,V2的开口为5.

网友:
我也是,但把螺丝上紧也行

网友:
最好上垫片,自己找合适铝片加工一下就行 我就这样解决的

楼主:
我换过了很多玻纤桨都筐  同样的桨压拖的 GL 都正好
请问维英如果是桨夹的原因是否能给调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过了很多玻纤桨都筐  同样的桨压拖的 GL 都正好
请问维英如果是桨夹的原因是否能给调换

最好你先测量一下,如果WING的桨夹开口超过5MM,请与我们联系免费给你更换。

网友:
是不是锉过了的。

WING的木桨有点厚,装上时会把桨夹涨大,再装别的桨就松了。

网友:
我用funkey的炭桨也是要用垫片的

funkey的炭桨配了垫片,考虑得很周到。
如果要用木浆用BETTER RC的,平衡做的不错,基本不用自己平衡。木质比wing原来的硬(东北的木材好),才25一副,桨根厚度用在wing上刚好。wing的桨基本扫一下地就裂了,木质很脆,根部也比较厚,要打磨才能塞进去桨夹。建议wing直接采购百得木桨算了,反正人家做得好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VI 只能用木桨 按玻纤桨就会有很大的间隙(在大桨夹里上下的间隙大)
前提是我的维英没炸过(不要说是炸过的原因) 我也换过很多不同的玻纤桨但还是筐 现在我只能用两张扑克牌的厚度垫上才能正好
...

那些副厂的波纤桨质量很一般,软,飞起来性能很差,不如木的。摔了也照样坏,有米就上funkey炭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