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拓很失望,新买的SE V2大桨夹长度不一样

楼主(2008-05-16):
wing掉水里了没捞上来,想来想去再买台亚拓感受下。搜了下帖子发现SE GF问题多多,狠狠心买了SE V2,没想到怎么都调不好双桨。油门最低的时候两个浆的螺距一样的,油门上去后两个浆的螺距不一样了,油门越高差的越多,最大差了2度,难怪怎么都调不好双桨了。机械调整的应该没问题啊,连杆长度都一样的,游标卡尺量的,球头扣也没虚位,两个大浆的虚位也很小。就是稳定摇臂和相位块那有点虚位。飞机都还没飞过。横轴是新的,换了横轴也不行。主轴也没问题。

火大,换了wing的大桨夹问题解决了。但不甘心V2这么好的大桨夹就这么供着了,仔细找原因,原来是SE V2大桨夹的问题,大桨夹连接球头那段长度不一样,十字盘上下也有虚位,会晃动。对亚拓真是失望啊。

看图说话

可以看到球头距离不一样

换了wing大桨夹

卸了球头看

两边长度不一样导致

网友:
晕了,还有这样的问题啊,,,YT快来看看吧,,

网友:
要加强质量啊,这样下去不行啊

网友A:
LZ

如果你確定你的主旋翼夾座有問題,請退回購買處或電洽各區負責人

相信他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處理

网友:
啊?!有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如果你確定你的主旋翼夾座有問題,請退回購買處或電洽各區負責人

相信他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處理

这恐怕不是怎么量的问题了,上面几张从视觉上看加工精度就有问题。是不是把不同批次的组件混在同一加飞机上了?

网友:
第4张最能说明问题,的确两个桨夹不一样,不是怎么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量法和內含止推軸承没有关系的,结合前面LZ的双浆问题,应该只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如果你確定你的主旋翼夾座有問題,請退回購買處或電洽各區負責人

相信他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處理

为什么第一反应总是模友不对
just“第一反应”

网友:
这个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
肉眼能看到的误差不是一般的大啊.
严把质量关才可以哦.

网友:
........  一分为二的说 保有辆这么大 这种问题难免都回出现出现这样的问题 长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  但是还是态度问题,希望YT 先调查在做结论

网友A:
不好意思,看太快了,沒看到後面的圖片

网友:
ls的明显是借口。。

你越是越是闪烁其词,越是证明你心中没有大陆模友。

如果你们这么看不起大陆用户,那么请便吧。我们玩真正“made in china”的飞机

网友:
还有V2十字盘的虚位,比起SE来就大很多,亚拓一直是我心里最好的飞机

网友:
最近我买的450 V2 也出现这个问题,明显不稳定
以前的450SE都不会。

网友:
面对模友反映的质量问题,亚拓公司应认真对待积极解决,这样才对得起众多信任亚拓的模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太快了,沒看到後面的圖片

让你学习一下,人家国内厂家是怎么做售后服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学习一下,人家国内厂家是怎么做售后服务的

學習了

网友:
留作纪念吧,有收藏价值的!

有托出来的时候封口效果一流!

网友:
很抱歉LZ, 麻烦您跟购买之店家或是就近的经销商联系, 我们将免费给予更换, 对于不良品我们会退回来检讨及改善确实的问题所在点, 给您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见谅,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我已经从YT换上WING了,质量没话说,两个飞机飞下来,WING一点不差啊,3D更是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又不是后来才加上,是一发贴就有的,而且文字又不多,图片就放在后面,怎么会看不到图片呢
如果真的没看到图片,那就只能说你做事太草率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质量事故,竟然如此马虎对待, ...

是的
受教了,改進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受教了,改進中........................

进步了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网友:
这个差了不少啊
质量问题!

网友E:
事实如此,不过我想亚托应该会解决的,我有次电机出了问题,亚托的回应非常让人满意,至少让我感觉到和一些别的品牌有很大的区别.

我不太清楚Wing是不是也能做到,如果是这样,我感觉大家以后就可以支持Wing了.

网友:
wing的服务还是不错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如此,不过我想亚托应该会解决的,我有次电机出了问题,亚托的回应非常让人满意,至少让我感觉到和一些别的品牌有很大的区别.

我不太清楚Wing是不是也能做到,如果是这样,我感觉大家以后就可以支持Wing了.

补充一点,突然想起来的

简单的看好象是长度不同,但是如果从参照线观察,发现1,4点;2,5点,3,6点参照线和桨夹差距不大,我感觉是不是横轴连接的问题,
当然也不能确定是亚托的零件没有问题,建议LZ观察一下桨夹内部的横轴安装孔是否同心,另外安装橡胶圈是否正常,如果能确定建议LZ和亚托联系,

我想应该能够得到解决的,可以去亚托的网站找飞行公仔,他们服务很热情,并没有部分模友说的看不起内地飞友的情况啊,难道我是特例吗?我也很奇怪

网友F:
是不是现在找的代工厂做的呀,比方GL之流

网友:
這是亞拓的生產線,請不要再引發口水戰了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neworganization.html

三通後,還有疑問的模友,可以到亞拓去參觀!

网友:
呵呵~最后拼的就是服务了~品质上亚拓口碑很好~希望服务也能符合大品牌得形象~

网友:
新鲜,令人费解。即使不同的批次也不应该尺寸上有所不同。

网友:
开始飞YT,2架。自从试飞WING450试飞版,就买了V1、V2各一架,挺好的。

网友:
请问楼主维英的一对大桨夹要多少米啊?  SE横轴能用不?  3Q

楼主:
100多吧,SE横轴好像不能用的,要用wing的横轴,或副厂的,我用的是副厂的外丝横轴,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现在找的代工厂做的呀,比方GL之流

OEM很正常 就看质量关了

网友:
我买的两架V2都出现中联是歪的,从那以后YT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还有就是配件贵!!

网友:
质量有问题不是太大的事情,什么东西都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销售方对这些缺点的处理的态度!亚托在内地处理问题的态度让人担心!大家有空看看ACX的帖,他说他不是托,这个还是大家鉴定的好!我真的不想接受“亚托用托来回应模友”的现实!希望亚托永远是亚托,不要成为华XX!

网友:
现在的YT都是国内造,能有什么好的质量。国内的老板要求能飞就行了,精度么,不能用研究看,拿尺量的。我以后电直自己做了,买你们的没保证,还不如自己的。

网友:
SONY..三星.LG..GE家電都會有不良品出現了說
只是看比率多少PPM 或是幾個 西格馬
我是覺得..
沒啥好攻擊廠家的
廠家會負責處裡就好...
我相信那個不良品退回是很好的產線品質會議的題目
希望亞拓品質能堅持下去..不要有負了台灣精品之光這榮耀
我是消費者...也是買亞拓的SE在飛
亞拓用料好不好我很清楚..光看單向軸承就了解..
所以我還是會繼續買亞拓機子跟配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