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浮沉潜艇

楼主(2008-05-16):
那位高手可以做得到垂直浮沉的潜艇?

网友:
上面装2个砖头   马上沉

网友:
舵机控制剪刀 一剪利马上来

网友:
就是上不来了~

网友:
直接舱体进水

网友A:
打火机,继电器,橡胶管,合适大小的塑料瓶,502,ab胶,舵机,等材料

原理:继电器改成阀门,
用舵机控制打火机放气达到排水目的

打开阀门--放出空气--下沉
关闭阀门--开启打火机--进入空气(水被排除)--上浮

网友(2008-06-21):
装一个可伸缩的密封氣筒就可以的了.

用舵机控制氣筒的長短,(把筒压短就會下沉,拉長了就會上升)像鱼的肺泡一樣,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继电器,橡胶管,合适大小的塑料瓶,502,ab胶,舵机,等材料

原理:继电器改成阀门,
用舵机控制打火机放气达到排水目的

打开阀门--放出空气--下沉
关闭阀门--开启打火机--进入空气( ...

牛!你就不怕打火机把塑料瓶烧化?

网友:
一个设想  艇首艇尾各没一个压水仑  要平衡下潜时  二水仑同时进水   要船头下潜时  船头水仑进水  要船头上潜  船尾水仑进水  动力及控制部设在船中部

网友(2009-03-23):
打火机方法的确很不错,只是火机要换成火机气瓶更保险!不然潜浮往复几次火机里没气浮不上来可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