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WING的电池内阻超过73欧

楼主(2008-05-16):
WING的足20C电池内阻一般为68-72欧,如果超过73欧,请与我们联系更换.

网友:
怎么知道超过73欧了?还有WING的电池怎么没见宣传啊,都不知道哪买。

网友:
怎么测电池内阻?

网友:
是欧??

还是毫欧??

网友:
wing的电池怎么购买?

网友A:
测量内阻很简单的。如果没有专业的内阻测量仪,可以用欧姆定律的原理简单测定。

方法如下:
1、测量电池空载电压v1
2、大电流I横流放电2-3秒,记录此时电池电压v2
3、内阻计算公式:(v1-v2)/I=r

举例:假设电流恒定30A放电2秒。空载电池电压为12。80,放电时电压为10.80,那么3串电池组的内阻为:
(12.8-10.8)/30=66.7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内阻很简单的。如果没有专业的内阻测量仪,可以用欧姆定律的原理简单测定。

方法如下:
1、测量电池空载电压v1
2、大电流I横流放电2-3秒,记录此时电池电压v2
3、内阻计算公式:(v1-v2)/I=r

举例 ...

好办法!赞一个! 改天我来测下我手上的电池的内阻各是多少...

网友:
单位写错了,明显要除以1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閣下名字,相信也應擁有 Maxpro X6 充电机吧??此机充電時,在不同電流及電壓下,會顯示不同內阻值,請問這个參數的平均值,可否被視為該鋰電池的內阻值嗎?多謝賜教!!

网友:
电池的内阻比较复杂。
一般认为分为充电内阻和放电内阻两大类。

放电内阻又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放电内阻

充电内阻是无法反映电池的放电性能的。

一般认为,大电流短时放电测得的内阻较精确。交流内阻法对电池损伤小,测量结果也比较准,但是需要额外的设备

网友:
WING大大,我都买了你6块电了,下次可否送点小配件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非常多謝閣下的解釋,跟據我的認知,如要準確知道電池的內阻,所需的設備,朂少也要八九千元之數,而Wingmodel所說的退換保障是不成立了,因一般模友根本提不出什麼數據去說明電池的內阻是否高於標準,因為沒有額外設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多謝閣下的解釋,跟據我的認知,如要準確知道電池的內阻,所需的設備,朂少也要八九千元之數,而Wingmodel所說的退換保障是不成立了,因一般模友根本提不出什麼數據去說明電池的內阻是否高於標準,因為沒有 ...

那是否应该改成WING的电池内阻超过73也不更换?
你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电池,并且有官方的承诺其内阻低于73,也算是帮助大家。

网友:
估计是毫欧

网友E:
请问:大电流放电用什么做负载最好?如果选不好负载,有电池过放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电流放电用什么做负载最好?如果选不好负载,有电池过放的危险。

恒流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那有能力做推荐呢!!我就只懂攪破壞!!專去破壞人家的好事啊!!

网友:
毫欧
wing出电池了吗?
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假設電池容量為2200mah,20C,放電A數為2.2x20=44A,那麽恆流放电的負載A數應為多少才適合呢?多謝回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