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VS YT 性能对比篇——新人的购机作业之一

楼主(2008-05-16):
飞了半年的lama,觉得小飞机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为了买到一台称心的450,我找了不少资料。初步锁定wing v2yt gf两个飞机。看到大家都说贵,于是决心好好比较一下,把功课做足,避免日后走弯路。

我认为,买飞机模型好比买汽车,除了看整机的性能,价格,售后服务,更重要的是考虑后期维护成本。如果修飞机的成本很高,那就要仔细斟酌了。
现在wing销售的是v2,不知该拿WINGV2SEGFV2哪一款比,下面就随便说说)
1.
YT
的外包用彩盒很漂亮,WING的包装很难看但非常结实。
2.
YT
采用了小铝箱,以后可用于装工具或配件,(WING有可选配的的机包,很方便适用,但是要加一点的费用)
3.
YT
的说明书好过WING很多。
4.
YT
的副厂件很多,WING的横轴和尾轴不通用,但现在也有了丰富便宜的副厂件,wing淘宝的外丝横轴只要两元,我觉得是既安全,又经济。
5.
WING
的金属件全部采用CNC,而不是铸造后二次加工,因为铸造的工艺对材料有要求,不同的材料在性能上自然不同,罗索一下,这只是确信WINGCNC,并不能确认YT 是铸造的.
6.
YT
的塑胶件在外观上优于WING.
7.
YT
的烤漆桨做工工整,质量上乘,但桨根夹片粘得不结实,WING的烤漆木桨略差,桨根夹片粘得很牢,实际使用WING木桨可支持钟摆,达到3000转时也可安全使用,YT胜出.
8.
WINGV2
大桨夹带推力轴承,大桨臂的设计更加合理,增强了抗炸功能,YT只有V2才有。
9.
WING
的跷跷板采用4轴承,其中两粒为法兰轴承,WING胜出.
10.
WING
日字框暴力3D时有少许干涉,虽然维护方便一些,YT胜出.
11.
稳定摇臂与歪脖的连接,WING用卡簧,更加牢固同时保证了转动顺畅,YT用螺丝,WING胜出.
12.
WING
主轴的公差控制得更好,减少了振动,同时延长了主轴承座轴承的寿命,WING胜出.
13.
YT
的球头扣与球头配合更好,YT胜出.
14.
不考虑材质的情况下,旋翼头其它部分不相上下,双方打成平手.
15.
WING
的侧板(含垂尾)强度更高,并且全部采用CNC加工,至少发现过YT的垂尾采用冲压加工的痕迹,YT的加工更精致,从性能上%5

楼主:
17.
尾管固定,双方各有优劣,平手.

18.
对转齿部分引用ICEMAN的话:
他的皮带轮很有特色,并非YT的结构.同样是中间齿圈,两端端盖,YT的轴是固定在端盖孔上的,WING是固定在齿圈的孔内的,相对YT少了一个安装误差,精度自然高不少.但这样做后皮带轮的成本会增加不少.WING胜出.
19.大齿盘WING的不方便维护,端面有跳动,YT胜出.
20.WING只有13T铜齿,YT有多款铜齿可选择,YT胜出.
21.WING有舵机安装架,方便安装和维护,但增加了重量,WING略胜.
22.头罩方面,YT胜出.
23.YT下侧板后部采用3点固定,更加合理,WING采用了2点固定,YT胜出.
24.机身部分双方平手.
25.尾管固定方面前面有说,平手.
26.尾控杆WING用碳纤,刚性高,重量轻,但与塑料头的固定麻烦,YT采用金属的,连接方便安全,但刚性和重量略差,YT胜出.
27.机尾是直机中极其重要而且难度最大的部分,但双方的尾推部分设计完全不一样,WING的设计更合理,有人提出WING的机尾不耐炸,事实证明WING机尾在3D模式下炸机超过30,(注意一字螺丝要上好胶),尾推部分仍能很好地使用,当然尾轴更换就不提了,WING的机尾结构复杂,鉴于直机对机尾的顺畅和虚位的高度要求,WING胜出.
28.其它方面:
1)
YT的模友多,氛围好,整机外观理靓丽.
2)
WING
的售后服务略胜.
3)
WING
可选配性能更好,价格更低性能却更好的电机,电调和电池.yt430系列电机已经被公认为低性能电机了)。
整机价格和配件价格我会另外发个帖子比较看看。
总体来来看WINGYT都是好机,综合多方面的因素,YT略胜.
但我坚决选择wing,因为性价比,因为他良好的服务,因为支持民族产业振兴我也有一份责任。

说明:很多数据来自于网络,但关键部位问题我也咨询了本地高手模友。所以基本还是客观和有代表性的。

网友:
分析的真仔细

网友:
新手购机很好的参考

网友:
我明天就把2台GL450的尾推改WING的V2了呵呵

网友:
飞机不是用来对比的,是用来飞,还要看飞行成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飞行成本,零配件价格的作业我随后就上

网友:
个人感觉wing的飞行成本并不会比亚托高多少
横轴可以用安达的
尾轴可以自己用光驱轴搞定。

网友A:
比较全面,WING的皮带传动部分好像也好过YT,但YT的头罩好过WING很多,原本想买一个,但YT太贵了,如果谁能像楼主一样再做一个详细的飞行成本比较就方便了。

网友:
我就一直飞WING,头罩狠好解决,副厂的都狠不错,也便宜。

网友:
比较还是很客观的

亚托产品太多了,现在质量有点控制不住的感觉,亚托450gf版还可以玩一下,价钱略低,虽然性能精度没有wing v2好。

网友B:
两机我都有,个人觉得YT的工艺好过WING,比如机身侧板,YT完全无划痕,WING的有少许,金属件还是YT的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机我都有,个人觉得YT的工艺好过WING,比如机身侧板,YT完全无划痕,WING的有少许,金属件还是YT的精致.

都用过的模友才有发言全,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全面,WING的皮带传动部分好像也好过YT,但YT的头罩好过WING很多,原本想买一个,但YT太贵了,如果谁能像楼主一样再做一个详细的飞行成本比较就方便了。

我现用固朗的皮带和头罩,确实不错,尤其是头罩,25元一个,很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改好,那叫滑顺啊!据说再加一个轴承会更好,4x7x2.5d的轴承,好卖的很,但是怕公差问题买回来不能用。

网友:
公正的讲wing也只有v1可以和亚托450抗衡,wing v2我觉得不如v1设计得好。

网友:
开始飞YT,2架。试飞WING450比较后,买了V1、V2各一架,挺好的。现在基本只飞WING。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基本赞同

网友:
楼主对WING的不足意见极其中肯,我们接受以上所有的批评,同时我们也正在努力生产出更好的的产品,

网友D:
我的V1用亚拓头罩会产生干涉,只好开了两个天窗,不知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V1用亚拓头罩会产生干涉,只好开了两个天窗,不知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升级成v2...

网友:
不能光看做工什么的!还要看实际飞行体验。这两种飞机我都有,都各有千秋。感觉亚拓很稳!比较适合初学者飞行,WING非常灵活,电机也很暴力,比较适合老鸟飞3D。这两款飞机的做工都还是不错的!亚拓的比较精致。

网友:
后期费用是关键...................

网友(2009-04-22):
分析的很好  很全面

加工发面  Wing的确在加工和材质方面有很好的表现

性能方面   均可以满足大家的普通飞行需要  毕竟3D高手不多

产品外观方面   Yt是大厂  远远胜过了Wing

网友:
yt gf比维英V2做工更精细,这是我对比过的结果,虽然我的飞机是维英。

网友:
分析得真仔细丫!

网友:
WING和YT的450没什么区别.   至少说不出谁比谁更好   关键是你自己喜欢哪种款式 不过WING现在倒了.......所以

网友:
我也听说好像是WIN厂倒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