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大功率开关电源做点焊机不?

楼主(2008-05-16):
小地方,不好找大功率变压器,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大功率(>500W)的开关电源做点焊机?

网友:
安全起见,通常情况大功率开关电源都设计有短路保护,呵呵!

网友:
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曲线很陡,简至太好了,碰焊估计不行,除非功率很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另外想问楼主:你的开关电源是几伏几安的输出的?一般的碰焊机都是低电压(1.5-3.0V)高电流(几十至几百A不等)输出的哦。

楼主:
回复4楼

打算自制开关电源,不做保护电路,如果输出电流太小,就用几个电源并联使用。也请各位高人粗算一下成本,看划不划算。

网友:
开关电源,没有变压器合算.

网友:
改做电容充放电式的点焊机,一个开关电源就行,不过电容要很大,需要很多个并联,瞬间放电电流根据被焊材料的厚薄实验决定(调整充电电压和电容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自制开关电源,不做保护电路,如果输出电流太小,就用几个电源并联使用。也请各位高人粗算一下成本,看划不划算。

肯定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自制开关电源,不做保护电路,如果输出电流太小,就用几个电源并联使用。也请各位高人粗算一下成本,看划不划算。

不做保护电路的前提是:线路板装上快速拨插的晶体管座(方便更换),批发价进一批大功率开关管、一批保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做保护电路的前提是:线路板装上快速拨插的晶体管座(方便更换),批发价进一批大功率开关管、一批保险管

上千瓦的开关电源上也有脉冲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的功率也小不了.这样你可能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