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哥帮帮忙啊?我用天地飞9通飞600N

楼主(2008-05-16):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我是新手,前几天弄了一架600N 机器配置如下
控:国产天地飞9通
飞机:600N
陀螺:401+9254
舵机
:3001*4
机器已经装好了,我是新手,就是旋停航线阶段,问题现在是控不会设置,而且接收不会插,还有螺距曲线,油门曲线什么的都不会弄,还有熄火开关。有哪位好心人帮帮我啊。这油的太复杂了。

网友A:
手邊沒有天地飛的控或說明書
只能幫你頂一下!

网友B:
对不起,没接触过天控,帮你顶顶,看DX出现,不过,建议最好找个老手帮忙调试一下,但无论如何,飞的时候注意安全,离人要远一点!

网友C:
新手就600N了

网友:
还是找当地的老鸟帮你弄吧,油的可不要乱来

网友D:
基本的都不会!连插接收都不会你航线是怎么飞起来的!

楼主:
我以前是飞的GL450套装,到家后什么都不用动,而且电子设备都是调好的,冲上电就能飞,但是这次买的是600N ,回来要自己安装啊,已经都装好了,舵机也都装好了,就是不会连接,控用的就是GL450套装里面的天地飞9 我又弄了个PCM的接收,差上原来的晶体,就是这样了,所以请各位老鸟帮帮兄弟我。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