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锁尾座装置--简单易做,完全不损伤原床

楼主(2008-05-16):
方案有两种。如果你动手能力比较腼腆,请用方案“一”。如果方案一中,自己车一个3毫米以上大螺距的螺丝,效果会更好。当然这方案使用起来偶尔会合小刀架有点干扰。在原车床卡铁和尾座之间加一个力度大些的弹簧。上原床锁紧螺母。调整工作动程,使扳手转90度左右就能完成开闭锁。如果讲究些再做个把取代照片上的扳手。
方案二是完全重新做。其实一点儿不复杂,且充分考虑弟兄们爱床如命,所以采取了对原床没有一点儿损伤的固定方式。。。
上图:

楼主:
抱歉方案一照片顺序上反了。
方案二:

网友:
顶起,好办法,再想个更好的办法,我也想改.

过几天我的615搞一直流电机连丝杠,自动走刀可调.HOHO.

网友:
0630的原封货就这样的/。

网友:
凑个热闹,俺地
大伙来个尾座凸轮锁大聚会

网友:
和一种小台钳的底座锁紧相同。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厉害。 焊的活也很厉害。是自己设计的方案还是参考其他床的锁紧装置?
哪天非上你那去学学 。

网友:
学习了!我的CM615也得想个办法改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 焊的活也很厉害。是自己设计的方案还是参考其他床的锁紧装置?
哪天非上你那去学学 。

言重啦。俺就是鼓捣鼓捣。就现成的材料,凸轴锁紧装置是常用的。我的快换刀架也是用这东东锁紧。自己就想着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鼓捣!

网友C:
往上一抽,紧,往下一压,松,爽爽爽

网友:
大胆的改造,不错的创意。对我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上一抽,紧,往下一压,松,爽爽爽

  谢谢老大加精鼓励!

网友:
我也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