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舵机用401+9257和401+辉盛9克舵机有多少差别?

楼主(2008-05-16):
请问尾
舵机
用401+9257和401+辉盛9克舵机有多少差别?
401+HS-65MG又如何呢?
除了耐摔以外。

楼主:
我是新手,只是看论坛了解到401是比较多人选择的,但是舵机似乎是易损品,有必要买贵的吗?

网友A:
看你的资金多少,多的话就上好的,不多就上9克。锁尾还是用9257好

网友B:
9257是数码舵机,又高速,又精确,所以价格麻高
HS-65MG比辉盛9克要好, 从价格上也能看出来
高级与低级基本用价位就可区分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那想问下,如果炸机的话,陀螺仪和尾舵机一般哪个容易坏?一般炸几次才坏,或者说怎么炸才会坏?
如果容易坏,就只能买便宜的了,毕竟是新手。

网友C:
狂操航线就能烧掉9G,根本不用炸,估计是尾舵持续大负荷工作...而且9G速度挺慢的,看来还是用好点的数码做尾舵机好些,动作准确快速!正在物色适合的尾舵机中....

楼主:
汗一个,我是新手,现在只想悬停和简单的航线,顶多就玩2块电,大概怎么飞航线就会烧,能说一下吗?
其实也不是说不想买好一点的,但就怕摔坏了,如果炸机的话,陀螺仪和尾舵机一般炸几次才坏,或者说怎么炸才会坏?

楼主:
如果一般都不会坏那就好了

网友D:
新手用GM700+D591便宜好用锁尾练悬停不错的

楼主:
原来是打算GM700+D591的,但看了看论坛,似乎最终还是要买401的,最差都要730,所以才想在尾舵机上省点钱。
逍遥乐兄弟你说GM700+D591练锁尾练悬停不错,想问下你飞什么机型啊?飞航线怎么样?
GM700+D591和401+D591会差多少呢,对新手来说。
一般来说新手的陀螺仪和尾舵机容易损坏吗?

网友E:
401 + 9g 不如 700 + 9257

网友F:
我用过GY401+9g,新手悬停足够了。只是寿命会很短的!

网友G:
這個有人用嗎,9257三分一價錢.不知性能如何?
Operating Speed : 0.12 sec/60°
Stall Torque : 2.2 kgf.cm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這個也不錯,我的黑鷹500正用,GM700+這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