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线设置G3.5差不多了,最后一关了,进G3.5始终通道3 ...
音频线设置G3.5差不多了,最后一关了,进G3.5始终通道3没反应,不能通过校准

楼主(2008-05-16):
映射都好了,游戏控制器里面4个通道也都能动了,而且也校准了,可不管怎么修改PPJOY的映射,G3.5的通道3就是没有反应,不能通过校准,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道映射还有一个没对。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加密狗?

楼主:
没用加密狗,diy音频线,ok,已经搞定,爽飞中。不抖舵!good!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呢。
我现在在音频插件里各个通道都是好的,但在emu3.1中自动检测X2轴总是没反应。以前也有过一次这种情况,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检测到了,然后就一直能玩。昨天心血来潮换了下美国手,再检测又检测不到X2轴了……

楼主:
其实就是前面的映射,需要不同的搭配,你修改一下搭配看看,就是选择x轴,y轴,z轴。。。。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