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使用天8或天9的控,请入内,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6):
我使用的是天8的控,电调是好赢40A的。电直是wing450 V2的。

请教一下大家,天8的控如何设置 熄火设置啊?

我看天9的控设置的熄火设再A开关上,油门在%20的时候拨动A开关时电机立即不旋转。但其他电子设备正常运行。

我也按照此设置来设置。

混控---关、
比率---  -10.0%、
油门--0.0%[0.0%]                   前面的0.0%无法设置,括号内的0.0%会随着油门的推动增加、
开关----A、
位置----2

此时拨动开关A 到2  混控显示为开

归位开关A到0

当我接通机身电源,电调唱完歌后,我推油门大桨转,,此时油门在10%-20%之间,此刻拨动熄火开关A到2时,直机无反应

熄火设置此时如同没设,必须将油门回到0%的时候再拨动开关A到2,这时推动油门电机才不会运转。

请问天8可以设置成油门在非0,0%的情况下控制熄火吗?还是好赢40a电调不支持?

如果有模友知道如何设置,麻烦你告知一下如何设置。

网友:
你要设油门锁定才行............设熄火时...油门一定要在最低位才起做用的...如果油门不在最低位你打开熄火开关是不起作用的......我是开关A设油门锁定...D开关是熄火设定..双保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