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Maxpro X6就碰到非典型电池

楼主(2008-05-17):
原来的充电器是lipro,把电池充成了4.19 4.19 3.85,估计是里面有一个板子不工作了,买了才两个月。商家人很好,同意保修。想想还是不放心,一分钱一分货啊,200元的充不敢用了,就买了Maxpro X6。 看了说明书,好多种充电模式,我不会用啊,我那块4.19  4.19 3.85的非典型电池怎样才能恢复健康啊。盼高人指教。

网友:
你可以直接与厂家联系,邮费都是到付,不要自己掏邮费。

上X6的网站,上面有技术人员的联系方式。

网友A:
楼主不是X6有问题,是想用X6来充4.19  4.19 3.85这样压差的电池。
这组电池压差达到340mv,X6很难或者不可能把它做到平衡,可以说目前串充+平衡检测这样的充电器对这么大压差都无能为力。

有2种办法:
1.针对3.85那片电池单独充,用2pin插针把那片引出来,由于X6不可以充单节LI电,你可以用NIMH模式串充,选3S,人不要离开,注意电压不能充的超过4.20,充一会,电压就升上来了。冲到4.19左右停止。

2.用3pin插针把4.19和4.19那两片引出来,针对这两片单独放电。放电到3.85左右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X6有问题,是想用X6来充4.19  4.19 3.85这样压差的电池。
这组电池压差达到340mv,X6很难或者不可能把它做到平衡,可以说目前串充+平衡检测这样的充电器对这么大压差都无能为力。

有2种办法:
1. ...

同意!楼上的严重正确!

网友:
不敢用的充电器给我,我做测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应该可以充才对,需要改进

哈哈  1060B 可以吗? 效果好吗?

我是单独用稳压电源冲到差不多了  再用x6一起冲  ,这种极端情况 很少碰到 ,如果为了 这个 ,加大投入太多 ,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6B可以呀。并没有加大什么投入呀,只是充电程序改进下就好了,何乐不为呢? 当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等效于用200mA--300mA给最低的电池充电,时间比较久而已,但总算能把它充平了,我想还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考量 、出发点或者目标
厂商有各自的理解

相互借鉴 保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