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8-05-17):
想玩涵道,手里没有容量大的电池,可不可以用两个1300毫安的电池并联起来,并联后容量是2600吗?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小心操作
每并联的两片电池的压差不要太大(最好不要超过50mv),否则瞬间电流太大,对电池有损伤。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用双电调,双电池来并联来控制一个电机,这样会不会好点

楼主:
另外,双电调可不可以用一个y线来连到一个接收机上?

网友:
感觉楼主很有想法,如果用的饿手机电池,是不行的,放电C数不够,小心大电流电池承受不了爆炸

网友:
电池并联是可行的。但是两个电池、两个电调驱动一个无刷电机的话是肯定要出问题的。

楼主:
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用双电调,双电池来并联来控制一个电机,这样会不会好点

LZ的想法真高明.....
究竟能不能?
请论坛的高人yhybear研究一下,作个解答,以造福广大魔友....

网友:
谁说锂电会爆炸?

网友:
其实并联瞬间电流也大不到哪里去……我想楼主的电池应该不是什么高档电池。

这么说吧,举个例子:

1、假如一组电池空载电压12V,典型负载电压11V,那么在电池内阻R上产生了1V的压降。
2、两组电池,假设电压分别为U1和U2,内阻都等于R,那么并联而没有接负载的时候,自身组成了一个回路,电压是V1-V2,电阻是2R,电流(V1-V2)/2R。
现在来对比一下1和2,可以发现当V1-V2=1V的时候,电流仅仅是典型负载电流的一半而已,不至于产生危险的瞬间大电流。而实际上,谁会用电压相差这么大的电池来并联呢?何况实际上单电池的负载电压往往只有10V左右,这意味着更大的R和更小的电流。

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大体情况却是这样的。
如果用内阻很小的高档电池,这个电流会稍大一些,不过一般来说高档电池的一致性也更好,所以问题依然不大,除非有一组不充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