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锂电的大问题

楼主(2008-05-17):
前段时间进了两组3S锂电,一直使用很正常,后来嫌平衡充线太短买了根平衡冲延长线,后来就发现电池极度不平衡了,三节单体电压充满后一度达到:4.18  4.27  4.19,两节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于是向商家反映情况,商家回复还是千篇一律:充电器问题,我好好想了想,我使用的是0852新版的充电器,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昨天索性把延长线拿了下来对两组电池都充了电,充电后使我大吃一惊,3节单体电压竟然一样了4.20  4.20  4.20,我的锂电又恢复了往日的青春,由此判断,肯定是延长线搞的鬼,现在还在使用延长线的朋友要注意了,劣质的延长线会使你的电池完蛋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延长线?延长线长啥样的?哪里有买啊?

网友:
延长线的电阻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为什么用延长线???

网友A:
没什么奇怪的,接口接触不良一样造成这种结果,为了方便,还得用延长线,就是要注意接触电阻。

网友B:
我的  DN  G2   也是有这个情况,1个是4.25 、2个是4.18 、3个是4.15,我以为是充电器的问题,换了一个也是这样的。我试试楼主的方法看看行不行得通。

楼主:
回二楼的,用延长线有两个好处
1、使充电器的插口磨损降到最低(每次都插拔时间久了会磨损的)
2、电池上的平衡充线太短,用了延长线不用每次都拆电池!!!直接把线拉到JJ肚子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DN  G2   也是有这个情况,1个是4.25 、2个是4.18 、3个是4.15,我以为是充电器的问题,换了一个也是这样的。我试试楼主的方法看看行不行得通。

如果你确定是在使用延长线的话,应该就是延长线的问题了,充电器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
我们搞电的一般都知道一句俗话,叫------多一个接头多一个鬼!!!!!!!!!!!!

网友:
线内阻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你充电器问题...........这个是正确的解释,没问题的
恒流恒压充,不会超过设定电压的,低和低多少的问题,基本不存在高

楼主:
回BB元帅,但是我把延长线拿下后直接充电池就平衡了,三节很准都是4.20,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都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奇怪的,接口接触不良一样造成这种结果,为了方便,还得用延长线,就是要注意接触电阻。

有道理~~~

楼主:
也就是说用粗点的线喽,但是平衡充头接线片这么小粗的线接不上去啊,有空我接好电的线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