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8-05-17):
有一组电池,用平衡充充电时有一节报错,不能充电。但把那节点拆下来单独充点就可以。排除充电器问题,用全新的电池组就没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这一节压差太大了所以报错.一般串充+平衡模式的充电器电池组压差大于300mv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一节压差太大了所以报错.一般串充+平衡模式的充电器电池组压差大于300mv就报错

谢谢。我用的串充+平衡器模式,现在已经找出原因。充电前电池电压基本相同,充电时有一节电的电压急速上升,导致超过4.3V的保护电压,然后报警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