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S 失控保护如何设置?(如何设置每个通道的数值)

楼主(2008-05-17):
提示:

网友A:
FF6不清楚,我的是6EXHP,设置的时候切到该通道的数值然后往下拨设置按钮,最后把该通道的遥杆放到你想要的位置,再按往设置键往下拉不放,直到听到滴滴两声就设置好了,可作个实验,把遥杆拨向一边,然后关控,过1秒后该通道会自动回到你刚刚设置的行程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