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高手,用ESKY0420的接收问题,请进!

楼主(2008-05-17):
我想用ESKY的0420六通的接收接四个双向电调,得怎么接才行?那个接收是原来直升机用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根据你控制的习惯来接,六个口选4个,每个电调都接电源。

网友A:
四个电调就留一个接口不用处理,其他的三个电调把中间的红线抽掉再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
建议换个好点的,比如136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就留一个接口不用处理,其他的三个电调把中间的红线抽掉再接到接收机上。

是我上面画的图的意思吗?有一个不处理是为什么呢?在哪个接口的不用处理呢?麻烦TigerI回答了.谢谢.

网友:
呵呵,图画得很清楚呀。也就是用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所以四个电调中留一个不抽红线,其他的都抽出红线。抽出的红线注意绝缘处理。接收机里的中间的电源正应该都是连通的,所以任意一个通道上有电源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了,不知道我是否解释清楚了。

楼主:
OK,明白了,太谢谢TIGERI了,我是内蒙古的,有机会来我们这里请你吃蒙古包大餐啊.
我是做电脑软件及硬件的.有事能帮忙的请告诉我啊.QQ:56115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明白了,太谢谢TIGERI了,我是内蒙古的,有机会来我们这里请你吃蒙古包大餐啊.
我是做电脑软件及硬件的.有事能帮忙的请告诉我啊.QQ:56115600

呵呵,你太客气了。qq加上你,嘿嘿。

楼主:
TIGERI 请问一下,你改的虎式坦克是1:16的吗?如果以后要加无线摄像头,地方还够吗?我想改一个VSTANK的M1A2,是1:24的,是不是有点小呢?我也想加无线摄像头.

网友:
我改的是恒龙的1:16虎。改完后剩的地方不多了。如果你用1:24的改地方更紧张些。

网友B(2008-06-19):
请问Tiger1:
为什么要把其他三个电调中间的红线抽掉?不抽会有什么问题?
如四个电调都用同一组电源,处不处理就无所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Tiger1:
为什么要把其他三个电调中间的红线抽掉?不抽会有什么问题?
如四个电调都用同一组电源,处不处理就无所谓了吧?

红线是给接收机供电的正极,抽掉肯定没有问题,不抽没有试过,怕搞坏接收机。

网友:
我试过,不抽也没发生什么事,按理说是并联也应该没事。

网友:
我也准备动收了,买了套天地非6A的控, 飞马30A的电调正在路上.
学习准备动手改全比例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