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MOS管为何导通后不会自动关闭?

楼主(2008-05-17):
我用万用表测N型管,用10K档,正极接D,负极接S,再用手指作电阻将G及D相连,MOS管导通,指针大幅度摆动,而松手后,指针却不会摆回原们,即撤走驱动电压,MOS管仍然是导通的,但普通三极管,手指一离,指针马上回到原位,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结电容大,输入阻抗N大

楼主: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我测的是IRF3703,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
关闭就完了,是这样的,场管输入电阻很大结电容也大,取掉触发后没放电仍然有电荷存在,只需要把g脚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短路 放电 然后再测量 网上有 COMS 管的 测量方法 可以看看

楼主:
电调设计也要这样吗?

网友C:
G充电后需要有放电回路才能关闭

网友D:
2楼说的原理没错,楼上几位都对。
LZ先学习一下模电,再来考虑制作电调的问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