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装过100块的f-20飞机。

楼主(2008-05-17):
说说那两个舵机应该装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问的是不是1+1的F20,此机我也在关注,请问好装吗?好飞吗?
动力配置怎样搭配

网友:
我也有,一直没装,当静态 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那两个舵机应该装在什么地方?

1个舵机如图所示,另一个舵机我是在机腹下,机翼的中间位置开个槽,放个舵机的,用2跟连杆控制2副翼,也就是说舵机是裸露的,所以这个飞机不能在水泥地上硬着路,要草降。还有这个飞机一定要机头加强,否则你会后悔的。

机头的加强可参照我的这个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4704&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不是1+1的F20,此机我也在关注,请问好装吗?好飞吗?
动力配置怎样搭配

很好飞,动力用2212 KV2200 30A电调,桨5X3,电池3S 1300毫安 20C。还有用3S 2200毫安 20C 6X4的桨,飞机越重,速度更快。

网友:
一看速度就不慢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没有副翼
这机要升降舵和副翼混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机裸露,真的很危险,加个起落架好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机器电调是加长电机引线还是加长电调电源线和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没有副翼
这机要升降舵和副翼混控吗?

是有副翼的(红色上面有2点白的就是舵角),不用混控,就是没有方向舵,有了我也用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电调是加长电机引线还是加长电调电源线和信号线。

电调,我是延长了,连接电源的那端的2根线。

网友:
最怕就是桨打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