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熄火的问题!!!

楼主(2008-05-17):
我的三叶
发动机
老是高速熄火!!不知道要怎么调整!!麻烦各位同仁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时后中低速很稳定,突然加速到全油熄火,或者全油熄火
是火头老化造成的。如果油箱加满油你的 供油管过长先中速保持一会让 油箱有一定压力也会好些。熄火原因很多一样一样的排查好了,也不好说是那种具体原因造成的。如果一批油以前用的很好突然却出现毛病火头问题居多

网友B:
接老赵的~~~ 呵呵,你再查查排气管到油箱的管子及接头有没有漏气~~

网友C:
我的无限机器也是这样,查了有小半年,发现是化油器脖子有个沙眼,铸造问题。
你不放也看看。

网友D:
把付油针开大半圈试之。要是很旧的发动机,就换缸筒活塞吧。

网友E(2008-11-16):
  发动机真小气

网友D:
如果发动机较新,火头也较新,就是高速磨合不够,大风门高速磨几分钟(千万别贫油)磨到高速能稳定工作,没有变声现象.
停用一个月以上要清洗一下磨一下.
油箱加得太满.气室太小也会造成刚一起飞开大风门就熄火.
发动机老了,以飞了200箱油以上了,

网友F:
大将zongqing52真是专家中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