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特的双桨机MD500

楼主(2008-05-17):
现在淘宝上开始有不少MD500出售了,看外形挺讨人喜欢的,坛子里有没有人玩过这款双桨机啊?有的话来详细说一下心得与该机的飞行性能吧,谢谢。

网友:
电池为什么要吊在外面?真丑!

网友:
安装方便被 要不你每次不还得开壳嘛

网友:
艾特的东西有点贵,但质量还可以

网友A:
上面这款好象有无线摄像头配的,飞得很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款好象有无线摄像头配的,飞得很稳啊

MD500没有摄像头,带摄像头的那款好象叫什么鹰眼,印象中差不多上千了

网友:
md500的外形比lama大不少,是用的370电机,刚在淘宝上买了架,估计后天能到,是第一种军绿色的,主要出口,不在国内销。

网友B:
这个飞机还可以,就是还有些小缺点

网友:
样子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还可以,就是还有些小缺点

旋翼有翼型么?易死开的LAMA木有翼型,毛病不少。

九鹰也有大LAMA,两段式的斜盘,桨叶有翼形,还是有改进的,就是那么大的外形,居然还是用180电机,不知撑得起否?

MD500相对上述两机,有自己的改进没?还是只有尺寸大,用370电机而已?

网友C:
N久没上这里来过了

  我来说下这个飞机 耗电量巨大 虽然配的是1000毫安7.4v电池 电池做工比较好 但持续飞行时间只有6分钟左右 电机 电池 非常烫 可能是飞机自重太大 整体比较大 样子也蛮好看 但并不好飞 那个尾巴蛮结实 内部是实心泡沫 外面包的是塑料壳 飞行不怎么稳定的一般人不推荐买这个飞机

网友:
华科尔也有双桨的大lama好像玩的人很少,最近又出了个双桨的支奴干,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新手选机问题?

我还没有买飞机 我在淘宝上看到好多 艾特这个就是其中一款 有点迷茫 不知道选什么 ESKY 还是华科尔 还是艾特 或者是单浆的 可不可以麻烦大家少少给点建议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久没上这里来过了

  我来说下这个飞机 耗电量巨大 虽然配的是1000毫安7.4v电池 电池做工比较好 但持续飞行时间只有6分钟左右 电机 电池 非常烫 可能是飞机自重太大 整体比较大 样子也蛮好看 但并不好飞 那 ...

不好飞,能说得具体点么?

一直担心散热的问题,果然,象真机壳的通病,不加散热片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华科尔也有双桨的大lama好像玩的人很少,最近又出了个双桨的支奴干,不知道怎么样

可能因为很多人觉得华的东西不好飞吧.我有架,但我不想再买华的东西了,因为配件贼贵,散买居然比整机还贵1百多到2百.华的53#大LAMA有3款,我买的是53#1,因为只有这款是金属部件,其他两款还得自己升级.飞机很重,具体几克你到官网查吧,飞行性能用几个字来形容.第一个字:稳,因为飞机很重,相对来说比普通LAMA稳很多,对于我这样技术不精的人来说,降落可以做到很真机一样,降得很缓慢,比普通LAMA爽很多了,另外由于重,浆又大,抗风性好很多,第二个字,猛,因为用370电机,浆也大,到底有多猛,得亲自飞过才知道.因为飞了不到10个起落,总结暂这么多,总结多了怕有卖广告嫌疑.另外缺点是,飞一块电池下来,电池和电机一样热,估计是放电过猛造成的,还有此飞机不适合新手在家里飞,虽然才大一点点,但飞行空间没20平米以上,建议还是到外面飞,当然,老鸟除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有买飞机 我在淘宝上看到好多 艾特这个就是其中一款 有点迷茫 不知道选什么 ESKY 还是华科尔 还是艾特 或者是单浆的 可不可以麻烦大家少少给点建议 十分感谢

你是新手吗,假如是新手的话千万别买华科尔的,配件不是一般的贵,就拿华科尔53#1来说,4合1最便宜180,一对电机要110左右,浆45左右一套(4根).假如你想买LAMA,还是买ESKY的吧,配件容易买,要么买9鹰的,耐摔,假如买大LAMA,这就不好说了,因为艾特的不是金属部件,华的虽然是,但配件又贵.单浆买雷鸟的吧,耐摔.总之,你打算玩直机就准备好烧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吗,假如是新手的话千万别买华科尔的,配件不是一般的贵,就拿华科尔53#1来说,4合1最便宜180,一对电机要110左右,浆45左右一套(4根).假如你想买LAMA,还是买ESKY的吧,配件容易买,要么买9鹰的,耐摔,假如 ...

华科尔啊,真是被越来越多的同仁们抛弃了,虽然时不时上华科尔网站上看看新出的品种解解眼馋(它出新机的速度最快、品种最多!),但却不敢买……

网友:
华科尔已經是公認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