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真苦,新入的x6也有问题

楼主(2008-05-17):
 原来的
充电器
是lipro,把
电池
充成了4.19 4.19 3.85,才两个月就出了问题。一咬牙花了650元买了x6,这回心里踏实多了。兴奋啊,拿出六个电池,一个一个充,一个下午全充好了。准备爽飞了。想想不放心,拿出二百多元买的胜利牌数码万用表,一量电压,我心里瓦凉瓦凉的啊。最低的4.15,最高的4.17,多数是4.16。我六块电池全这样,其中还有两个是新电池(是和这个x6一起买的)。用lipro充,还能充到4.19啊。我命真苦啊,这是第三个充电器了。

网友:
正常。有些大C数的电池冲到4.2反而会影响寿命。

网友A:
很正常!X6 2.26的版本都这样,我的也一样

网友B:
~~~~~~~~~~~
好着呢 , 如果你充满电池后 ,立马量测 ,基本都在4.19---4.20之间 ,用slow模式冲的 相对要饱一点
电池充满后 放置一段时间后 电压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基本稳定在4.16-4.18之间

网友C:
本来X6就是暴利充电器,你们还把它当宝了。充电器主要的功能就是充电,而不是无谓的升级,从一个错误又延伸到另一个错误去。

网友D:
反正我是希望电压能稳定的被充到4.18就可以了~~真是,当时还不如再买个G2了

网友E:
我的是X6,2.26版的,显示是4.2V拿下来过一会儿用表量是4.16V,(我以前发过贴也问到为什么不能到4.2V)不过用到现在没什么问题啊,还有一块压差大的电池充放几回,我就用充电器里面的BALANCE功能修复一下,让我的这块电池还能飞6分钟悬停,自己感觉还行

网友F:
跟电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