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设备是怎么样布置的?

楼主(2008-05-17):
请问一下,大家的翼龙机仓内的设备布置是怎么样的,
电池
好像没地方好放啊.

网友A:
我的是无刷的 我一般把电池做好防震放在机头里 接收机和电调放在舵机后面 要做好防震 电机加了延长线 电池放在前面的目的是好换电池 不过舱盖我是自己改装的 电池掉不出来

网友B:
翼龙已经到了,不知道该怎么装,这个东西好!

网友C:
现在新入模的朋友不一定要选择翼龙了啊,可以选择便宜小巧的epp好小子飘飘机,,主要是找到飞起来的信心。
翼龙太大块头,体重也重,一开始如果没有足够宽敞的场地恐怕起飞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