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为什么我控制CP2时,某个方向上会出现偏离?

楼主(2008-05-18):
我是新手,所以可能只懂得用自己能想到的尽量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往各位前辈见谅。
首先说一下,我的机和控的型号是CP2+0406,控的设置为:左边是前后和尾翼,右边是油门和左右偏航。
当我用左边摇杆控制向前和向后的时候,发现倾斜盘不是纯粹向前倾或者向后仰(大桨旋转平面也不是单纯向前或向后倾斜),而是向前的时候会带点向左偏航,向后的时候会带点向右偏航。也就是说,不是垂直向前和垂直向后的,而是向前的时候有点偏左,向后的时候有点偏右!陀机我看过,没问题的!陀机的初始位置都是与陀臂成90度,陀臂和倾斜盘的连杆也是成90度的!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发现CP2的升力突变问题真的很明显,加油到7~80%的时候,突然间就升起来了,转速很高,攻角突然发生变化!看论坛上有位模友介绍,通过调整陀机可以解决,但我就是按照他的方法调的,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初始攻角设置不合理!但通过一边左右摇右摇杆(偏航)一边增加油门的方法,的确能对这个问题有点改善!

这是我的倾斜盘

请问有哪位前辈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发个参考地址给你慢慢领悟吧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网友:
1、安装好后,在调试时要对斜盘的低、中、高位分别进行配平,即:摇杆在中位时,改变遥控器辅助微调使舵机摇臂水平,再调整拉杆使斜盘水平;摇杆在最低、最高位置时调整遥控器舵机高、低行程,使斜盘水平。
2、按照电调说明书设定油门行程,训练电调获得最佳的油门线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晚上回去再试试,好像理解了,但又好像不懂,要动手了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看到论坛上对G3.5的设置都是针对0406A(016的控)的,他们说只要关闭了CCPM模式就可以顺利玩模拟,但我的0406的控按照那种设置,还是不能顺利玩。论坛上的设置方法是:先取消控的CCPM模式,即把电池盖打开,透过后盖看到一个红色2位的DIP开关,原先是1 off 2 on ,改为1 on 2 off即可(注意,这是0406A的设置方法,我试过用0406用同样的设置在G3。5上还是有问题)
具体的问题是:通道映射正确,左右摇杆在各个方向上的感应都正确,但即使所有摇杆都归中,一加油,机子马上会向前和向左偏,即使把辅助微调调整到最大,还是不行,这种偏离照理不应该发生,因为模拟器上的直升机都是以最佳的设置来设定的,不可能像真机一样因为硬件调整问题而存在偏离。但为什么会偏呢?难道遥控有问题?我用电脑里的控制面板内的校准器校准过,G3.5里的校准器也校准过,但这问题仍然存在!请问前辈们,知道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