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轴的轴套管可以用什么东西做?

楼主(2008-05-18):
硬轴的轴套管可以用什么东西做?

网友:
圆珠笔心,伸缩天线,应该是很好找的吧?

网友:
我都是用电视机的拉杆天线做的.

网友:
最好用有一定壁厚的可焊接的套管,需要一定的抗撞击强度。

网友:
汽油船用铜管或铝管都行,关键里面还要有套管,塑料王

楼主:
关键没地方买那么细的管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软轴的,汽车上有软轴的材料

网友B:
空调的那种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的那种铜管

报告将军  空调铜管是紫铜  还退过火 很软 不硬 最好别采用

网友:
在无锡就有可以找我

网友:
旧X架的支管,直径约8毫米,外面有一层碳纤维强度很好.

网友:
不锈钢装饰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糸总长多少尺寸

网友:
长度可以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