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调的过流保护方法

楼主(2008-05-18):
看到过有些电调资料上用的是与FET串联的检测电阻,采样该电阻电压以检测电流过载

但有的电调没有在硬件上这样处理,但却有过流保护的功能,这是如何实现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电机的线插头换成3个保险丝 电调多大就换多少A 的保险丝

网友:
..飞着飞着炸机咯。。。而且3个保险丝万一突然断掉一个。。另外两个没断。。结果就是电调刮掉。。。

网友:
个人觉得在进线段串联比较好。。。

网友A:
检测过流很容易,MOS管有一定的导通内阻,直接MOS管上的压降,和它此时的内阻计算就可以得出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过流很容易,MOS管有一定的导通内阻,直接MOS管上的压降,和它此时的内阻计算就可以得出电流值

楼上想简单了,MOS管不是线性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3个保险丝感觉还不如只用一个接在mos管对地的公共端

网友:
SHUNTER 就是锰铜分流器
电流小,可以在电路板上做"回"型印制线路,检测上面的压降就得到了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