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模型用木条生产工序(阳模制作)?

楼主(2008-05-18):
以前用过很多木条木板,无论是桐木还是松木,大多是河南生产的专用模型材料。如果自己破料的话,用台锯倒是能保证精度,但锯口太大很不经济,效率也低不适合大量切割。工厂是不是用大型带锯下料呢?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怎样保证的?多谢高人指导

楼主:
没朋友知道吗?

楼主:
真心求教,感谢了先。
DIY,条件所限请理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同问!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所知有两种!
一,先用带锯开片再用沙光机精沙.开五毫米厚的会有50%的损耗,开的越薄损耗越大
二,国外有转业开薄片的机器,锯口损耗少一次可开出多片精度高表面平滑,机器昻贵开底价木材滑不来!

网友D:
激光切割机~

楼主:
原来河南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生产木条呀,50%的损耗真是太大了。
激光可不行,呵呵。

网友:
我隔壁有个工场是削皮的,, 人造革真皮都可以。控制厚度精度很高,几乎没损耗不知道这类机器能不能加工桐木

楼主:
可能制作木叶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刨木皮的方法不可行的一般用于生产超薄的贴花板.
1刨出来都是0点几毫米厚的高密度木材.若用此方法生产模型用的片材是不可行的因为刨木片前要把原木料泡煮透方可刨出木片
2还有更严重的闭端就是强度大打折扣,密度底的轻木优期突出.
3加工的难度随厚度增加而增加!抄过一定厚度根本加工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加工木条的损耗更利害!
现今的模型工厂也有开好木片再用激光几开木条一般都在5毫米以下的厚度

网友G:
有很薄的下齿锯片,只是不能加工太宽的木材~~~~,不用打磨,一般也很光滑(如果要求高就需要打磨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用
台锯
直接加工了?我有一台10英寸的台锯,你说的锯片有多薄?

楼主:
国外有一种塑料泡沫,低、高密度都有。高密度的很硬但好加工,非常贵。

楼主:
除了排木条传统方法手工开模具,大家现在都用什么更先进的方式做玻璃钢阳模呢?

网友H:
我这里有,厚度为1.5毫米,批量生产!
要多少有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想自己在家里加工,主要是不太方便购买。

网友I:
用泡漠削磨出大至的外型(要略小于要求)外糊玻纤布和树脂,固化后上原子灰打磨,再喷硝基漆或聚氨脂漆
如不光滑打磨再喷
此法开出来的阳模轻,强度也不错
或是用蜡 ,油泥 也能做阳模,不过温度和配比不太好控制,精度差些.表面不太好处理,但翻阴模很方便 脱模很轻松

楼主:
楼上很有经验,可以视尺寸大小来决定阳模的材料选择。泡沫塑料唯一不足之处,不太适合加温烘烤,恐怕蜡膜也有此担忧。油泥我沒用过,不知道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