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出新问题,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08-05-18):
今天终于把JJ装调一新,试飞,不错!很稳,但此时新问题又出来了,在悬停过程中,突然短暂的失去动力,不知道是
电机
\电调还是遥控是问题,还是接线问题,请各位老鸟帮忙,如何检测.

网友A:
1.接收受到干擾。
2.電池電壓不穩定。
3.電調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受干扰可能性不大,这地方偏僻
电池电压不稳定,两块电池出现同样的问题,其中一块是新的AKE
电调不知道,刚重新设备了电调,准备再测试下,唉下雨.
谢谢指教

网友C:
我个人觉得应该電調有問題多一点。

网友D:
是不是在悬停时突然好像是失去动力掉高度但在机机还没到地面又很快的动力又上来了,我就是这个情况当时是用天地飞6C控的,后来换了T9控就好了,

楼主:
对,开始是这种情况,
刚才重设电调又试了下JJ,悬停后停机,再推油,电机又起不动,就像电机只插二根线时的状况一样.将电源重新联接后问题又解决了.仔细检查了线,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E:
请检查一下接收机的晶体,可能会有松到现象,98%是晶体松动,如果把晶体直接焊上去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们也在和天地飞沟通此事,让他们出厂就焊好

网友F:
LZ用的是6EXHP,看T头是否有松动,还有皮带看看是不是太松了

网友A:
以下曾經有人發生過:
唔知點解悬停時,有時會無啦啦急墬兩三尺, 要立即俾油先定番, 係電池問題定係因為有風呀?因為當時都好似有少少風, 我架機係ep100, 用木槳, 原裝48000kv motor, thunderbird 9a ESC。
以下是解答:
無刷系統同接收既距離有多遠...
因為最大機會是給自己隻無刷干擾到...
試下將佢地盡量分開..天線盡量拉長...
唔好打小圈..圈起腳架度...(呢個我見最多機友做~~)
會極影響接收既效率~~
我在別的论坛上看到以上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