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飞起来了,但还有很多问题,求助: CCPM能关吗?

楼主(2008-05-18):
用天地飞6-c的控,把充电孔改成了供电孔,这样玩
模拟器
就不需要
电池
了。
XTR是飞起来了,但问题多多,请前辈指点:
通道分配:
1. 副翼 2. 升降 3. 油门 4.方向(尾翼) 5. 感度 6. 螺距
发现如下问题:
调整1时,6跟着变化
调整2时,1、6都跟着变化
调整3时,1、2、6都跟着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工作在CCPM 模式下?

网友B:
CCPM模式啦.

网友C:
楼主是才高三斗把.我是R/C幻影

网友D:
^_^,这么明显的现象自然是混控开了

楼主:
我是绝对的新手,让大家见笑了,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是CCPM开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关掉啊! 请指点啊。如果要修改模型参数才能关,我的模型参数改过之后,飞机就不见了,而且好像无法保存。
另外,混空开了,我只知道油门和尾翼、螺距混控,为什么副翼和螺距也混了?升降与副翼、螺距都混了?油门和副翼、升降、螺距都混了?想不通这个道理啊。

网友E:
CCPM就是三个舵机和油门都混

网友F:
6exhp怎么设置通道啦

网友G:
6c右下最左小键往上就可以进入ppm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