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大们请教

楼主(2008-05-18):
想买台微型的车床玩玩,请问各位老大们做这样的工件3000多的小型车床能胜任吗?

楼主:
希望能得到各位老大更多更详细的解答,因我是正宗的菜鸟,感谢了。

网友A:
既然是304不锈钢,建议用CM615一类的床吧。
螺纹规格看表有没有。怎么是一边美标一边国标内?
其它都好搞定,就是那个1MM的孔,不锈钢上打这么小的孔,电火花不知道是否是最佳?

网友B:
你图上1MM的孔,不太好打,304不锈钢很粘。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老大回复,那个孔可以不转的,如这样CM615能胜任吗?

楼主:
我看到一些帖子,买了CM615的还要配电机什么的,有买回来就能用的吗?因不懂不会配哦。

楼主:
做这个零件,西马特C2能做到吗?

网友C:
我希望能得到学习的经验.

楼主:
顶起来,懂的老大们帮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08-06-24):
顶起来懂的师傅们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由于本人是超级菜鸟,如买CM615怕回来后不会配电机等东西哦,要么大家给介绍一下CM615回来后要怎配好吗?

网友D:
这个直径30的小玩意 就at125都搞得掂 只是快慢而已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不需要快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买个1.1KW或1.5KW的单相电机.如果想要三个以上的速度就需要买三相电机和配一个变频器了啊!还要考虑电机的固定啊!
你搜一下CM615会有好多帖子的啊!

楼主:
变频器是变速用的吗?单相电机也可以配个变频器吗?我想它能象C2一样无级变速行吗?

网友G:
太小的床子或许车表面钻孔慢一点还可以但切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