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

楼主(2008-05-18):
电机高烧挂掉了,有换了一个大一点的,下了一块截面50x30mm的料,用了20多分钟,
http://tv.mofile.com/533VEE3I/

锯口有一点点斜,看来需要更换锯条的夹头

网友:
能上清楚点的图吗?谢谢.

网友:
不用视频,静态图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机高烧挂掉了,有换了一个大一点的,下了一块截面50x30mm的料,用了20多分钟,
http://tv.mofile.com/533VEE3I/

锯口有一点点斜,看来需要更换锯条的夹头

锯口有点斜与锯条夹头关系不大,主要是手锯条的锯齿料路不均匀有关
从锯条后背看:下锯后,锯缝往左偏就是左边的锯齿较右边的齿掰得开一点;往右边斜类推,解决的办法是用油石擦一下偏向那边的齿边(要控制好,不可擦过头)即可解决跑斜
楼主的锯鸡太朦胧了,没有引起生鸡仔的摩拳擦翅

网友:
呵呵,这么小的往复锯,做的蛮好的!应该讲这是比较实用的武器了!
云大的话很对,如果你这图片搞清晰点,估计很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呢!

网友:
赶紧

汇报电机,传动部分的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