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得伟冲击起子问题

楼主(2008-05-18):
型号是DC988,想把前面的手紧钻夹头搞下来,问店家说是用反丝拧在主轴上的,但是我怎么拧也搞不下来,请教论坛的弟兄们怎么搞啊!!!

网友:
钻夹头里面有一反丝,钻夹头还是正丝

网友:
把卡头拧到最大,在里面有个螺丝,是反扣。拧下后再拧夹头,是正扣

网友:
这下子知道,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我倒,原来还有被同样问题捆饶的弟兄啊

楼主:
今天在前面把内六角插进去,顺时针拧,可是还是没有松动,有朋友能给拍个拆下来的细节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DC988,想把前面的手紧钻夹头搞下来,问店家说是用反丝拧在主轴上的,但是我怎么拧也搞不下来,请教论坛的弟兄们怎么搞啊!!!

为什么要拆

楼主:
我看朋友那个12V的电起子,把手紧钻夹头拆下后里面有个专门按起子的六角孔

楼主:
有朋友有得伟电起子的能帮忙把手紧钻夹头拆下来,让我看看钻夹头和主轴是如何结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