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赛阳能玩G3.5\G4吗?

楼主(2008-05-18):
单位宿舍里还有台家里淘汰去的老机器,赛阳1G的CPU,512的内存,64M的MX440显卡,现在装了套G3.5,最低效果下都感觉卡得很。现在内存已经很便宜了,淘汰的老显卡也不贵,那么,到底1G的CPU的机器,换个好点的显卡,加点内存,是否就可以玩G3.5或G4 呢?麻烦各位对电脑熟悉点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下面是我玩G4的配置
CPU 奔腾 3.0
内存 768
显卡 7300GT
主板 915

网友B:
只怕是不行呀,
升级吧.就是淘个二手也比你这强很多.不然内存是很贵的.现那种便宜的内存你是用不成的.

网友C:
只能玩G2

网友D:
太差了不行。。。xtr 都悬。。

网友E:
CUP绝对没问题,关键是显卡

网友F:
CPU也需要很强的处理能力的

网友G:
换块ATI9800的显卡

网友F:
换再牛的显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