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8):
,我的450前几天还很正常,今天检查的时候发现,通电以后机机一切正常,过了一会突然副翼的一个
舵机
自己跑到最大角度。有哪位遇到过,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如果摔过或大桨转动时打到过东西,可能舵机扫齿。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转动这个舵机的摇臂。如果,卡住 或 空转 说明这个舵机的齿轮扫了。
如果扫齿,可以更换舵机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