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CESSNA 182 50级油改电 顶尖模型俱乐部QQ群: 62757612 欢迎加入.

楼主(2008-05-18):
这个CESSNA 182是电的哟. 可能是国内第一台油改电的CESSNA 顶尖模型俱乐部QQ群: 62757612 欢迎加入.

CESSNA 182的起飞重量...比较重吧...

停机坪上的CESSNA 182

最漂亮的象真机之一: CESSNA 182

CESSNA 182

我和心爱的CESSNA 182

CESSNA 182的UBEC. 好赢8A

电量显示灯很漂亮吧.

CESSNA 182的接收电, 7.4V 2200MHA

CESSNA 182的UBEC及接收电

CESSNA 182的电池布局

CESSNA 182的动力. 6S2P. 22.2V/4400MHA. 电机是GS 5055. KV780. 电调: 好赢100A

接线

电机是GS 5055. KV780.

电调: 好赢100A

油门70%时, 有3.4KG拉力. 推重比超过0.8. 飞行应当没问题了. 在后来的试飞中, 也证明了, 动力是足够的.

网友A:
电动系统一共花了多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的182很漂亮,我也有一架,也想改,你能给我一张电路图吗。我现在最感到麻烦是电机架和电池的安装位子,你的电机架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系统一共花了多少。。。

动力系统足够2台油动中航塞斯纳182了!

楼主:
UBEC + 电机 + 电调 1000左右. 电池是原装飞450的电池. 两百多一只. 一组要4只. 相当于6S2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182很漂亮,我也有一架,也想改,你能给我一张电路图吗。我现在最感到麻烦是电机架和电池的安装位子,你的电机架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电机架是原配的. 中航的这个飞机就是油电两用的. 电池就放在机身内. 只要重心调节得当, 放哪个位置都可以. 当然要固定好. 我是用EPP材料及橡筋来固定的.

网友:
无刷好大~~

楼主:
是呀. 这个电机相当于90级的动力了.

网友D:
动力太猛了吧 哈 用4250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漂亮!动力强劲,哈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力太猛了吧 哈 用4250 应该就可以了

电机配置受电压限制,不然4-5S搭配的话,4250是可以胜任的

第一次配置是3S的预算,使用了KV1000的GSC4250,当时受电压限制,只能这样配置,但是发现这样电流太大,所以机主与我协商和计算后,将电机发回,原本准备考虑改为支持6S的C4250,但此机标称起飞重量达到3200克,机主又喜欢动力稍强,所以最后选择了可以以后胜任90飞机的C5055,当时测试得出的数据是数据是很理想的.目前看来,所幸选了C5055,3890克啊.....已经达到90的档次了

楼主:
曾经用过4250. 实际安装测试后, 发现拉力只有2KG左右. 而飞机起飞重量就有3.5KG(当时估计). 所以连试飞都没飞就直接换了动力. 多谢老B的精密计算啦. 呵呵.

楼主:
起飞视频

通场视频

网友:
看了视频后,喜欢啊!那个真叫是爽啊,支持动力强劲!

网友:
太牛了~ LZ操作很自如啊~
一点都看不出紧张

网友F:
问LZ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中航塞斯纳50, 请问你是怎样固定襟翼的啊??
我没襟翼舵机,所以一定要把襟翼固定好

网友:
这样尺寸的固定翼还是油的好玩一点,费用也低,而且电池容易死

网友E:
用这个飞机来进行航拍太理想了,劲又大,飞行又稳,还不用担心油污的影响,我们上海有模友最终也想用这个机种带个高级的单反相机上去进行拍摄。

网友:
航拍不好,飞机本来就重,速度慢很容易失速起飞和降落都需要一定的速度

这飞机实际上没你想像当中的好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亮!动力强劲,哈喜欢!

似乎不是你的风格,没速度啊,哈哈

网友:
动力强劲啊

网友G:
呵呵,不错很漂亮,不知道这样一组电可以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LZ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中航塞斯纳50, 请问你是怎样固定襟翼的啊??
我没襟翼舵机,所以一定要把襟翼固定好

我安装的襟翼舵机的. 所以不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飞机来进行航拍太理想了,劲又大,飞行又稳,还不用担心油污的影响,我们上海有模友最终也想用这个机种带个高级的单反相机上去进行拍摄。

这个飞机航拍可能不是太理想, 首先它不象泡沬CESSNA那样好飞, 因为机身是玻璃钢的, 所以自重重, 带来的问题就是容易失速. 要是真带个单反的话,,,,恐怕....

航拍我建议你用大点的J3. 那个飞机很稳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不错很漂亮,不知道这样一组电可以飞多久?

6S2P, 22.2V 4400可以飞10多分钟.

网友:
  好漂亮啊
喜欢啊
该的好
爽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支持

网友:
10分钟飞行的时间稍短了些,可能换4250的话时间会长些,但肯定动力弱了。

不过我觉得象真机不需要很强劲的动力,平稳的飞行给人的感觉很舒服的说。

很喜欢这款飞机,很漂亮,不知道空机多少米呀?

楼主:
空机接近1K了.

网友(2015-12-14):
中航這架西斯娜182 有意想添購 不知道它的無刷馬達 電子變速器 電池 槳是裝多少的 要如何搭配 ?

网友(2016-02-27):
這機子除了中航 還有那一家廠家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