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bec

楼主(2008-05-19):
ubec实际是给固定翼
舵机
提供动力。40a以下的电调多是直接给舵机供电。40以上的电调有些就没有供电功能。如果我直接用4节1,2v的
电池
供电。像油机那样插块4,8v电池给舵机供电。飞40级以上的
电动固定翼
可以吗。

网友A:
没试过 不知道。但沙发我坐定了……

网友B:
没有问题应该可以,只是换了动力,动力部分由油机改为电的而已。

网友C:
当然可以 这就好象动力电池变成了油箱 然后另外给接收供电

网友D:
直接上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