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问一下啦lama v4

楼主(2008-05-19):
我刚买的lama v4
1、在家里飞,岂非总是向侧后偏,不能垂直起飞,那位指点一下调整哪里?最好搞个有图的。
2、另外那个遥控器右下有四个黑色的小按钮是调整什么的,说明书也没写,给说说是否有用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四个黑色的是正反开关不是按钮
起飞总是向右侧後偏 那麽飞起来之後呢?
若升空後是稳的 那麽也许只是放在地面上不平而已 可能是脚架没有很正 不用调 反正能飞
若升空後 依然是偏的 那麽使用你的微调试试 若没用 直接调整伺服器上面的连杆

仅供参考

网友:
飞之前要把倾斜盘调平

楼主:
1、“四个黑色的是正反开关不是按钮,”是控制什么的,平时我用动它吗?
2、据说有地面效应,起飞都偏,是这样吗?有的人可以直上直下吧!现在在家也不敢玩啊!
3、“倾斜盘”是什么东东?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四个黑色的是正反开关不是按钮,”是控制什么的,平时我用动它吗?
2、据说有地面效应,起飞都偏,是这样吗?有的人可以直上直下吧!现在在家也不敢玩啊!
3、“倾斜盘”是什么东东?
谢谢!

请你先到新手区潜一下水吧,一点基础知识也没有,怎么和你说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黑色的是正反开关不是按钮
起飞总是向右侧後偏 那麽飞起来之後呢?
若升空後是稳的 那麽也许只是放在地面上不平而已 可能是脚架没有很正 不用调 反正能飞
若升空後 依然是偏的 那麽使用你的微调试试 若没 ...

已经说得很到位了```

不过补充的是``右下四个开关```就像陀螺仪上的正反开关``
当你发现油门打在最下时```你接通飞机的电后``飞机电机突然狂转``那就是油门的开关给打反了`设置反了的后果是``你将油门打在最下`因为开关反了``就变成最上了`所以电机会狂转建议把桨拆下来才试``并做好记录``(也就是四个开关的其中一个,具体是哪个你试试``我也不是很清楚``注意安全)
其他三个开关的同理```

之所以说做好记录是因为``如果你用此控玩模拟器``是有可能要拨动这四个开关的``我就试过``做好记录就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四个黑色的是正反开关不是按钮,”是控制什么的,平时我用动它吗?
2、据说有地面效应,起飞都偏,是这样吗?有的人可以直上直下吧!现在在家也不敢玩啊!
3、“倾斜盘”是什么东东?
谢谢!

1,出厂时应该都设置好了``不用怎么动`除非你要用它玩模拟起才可能会动它

2,是这样单桨顺时针转是向左偏的```但双桨机偏哪边我不确定`或者像2楼说的``可能是你的地面不平``一开始就会偏移```最主要是看飞起来后``也就是悬停在1米以上能否稳定`(建议找个师傅帮你测试)

3,倾斜盘也叫作十字盘``控制螺距和平面动作都得用到它```

我明白新兵问现在的心理```我能答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还不明白``真的建议多潜水``

PS:潜水=多翻下老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