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重量和速度关系

楼主(2008-05-19):
昨天下午后半段上海暴雨,在雷雨前我坚持飞行,风特别大,飞沙走石的,众多油机都不敢飞了,90油直也停了,我的歼-10也不敢飞了,就只能飞三角翼,我的那架三角翼速度可以的。三角翼,翼展89MM,开始用1300毫安的电池,能飞,几块1300的飞完了,换1000毫安的,只能说勉强能飞,逆风顶不住啊,好不容易飞回来。再换1800毫安的,一下子动力强了许多,逆风时颤得也好了许多,风大啊!吹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飞完后,趁还有时间,上2200毫安的电池,这回动力更强了,逆风也能爽飞了,还能小做些动作了,顺风时,45度角全油门俯冲下来,再超低空通场,速度更快,震撼力更大了,以上电池均为3S  20C。飞完后,刚撤离,大雨就下来了。我这里想问,飞机增加重量,到底是增加速度呢?还是降低速度?

网友:
在具有重力加速度作用的情况下,如果在真空中,是没有任何关于质量的变化而引起速度的变化的
但是在普通空气中,就会发生变化,质量大的物体在空气阻力相等不变的情况下,速度会加快

楼主:
那么是否可理解为,空气中,在一定的飞行允许范围内,动力不变,质量越大,飞行速度越快(起飞滑跑的起始速度暂不考虑),也就是质量与速度成正比,飞机越重,飞得越快。

网友:
对头,俯冲除外,推重比得够以上观点才成立

网友:
速度越快,租力越大,大到等于推力的时候就是速度极限了

楼主:
那么看看这个贴的32楼,申明,对事不对人,只是讨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283&extra=page%3D1&page=3

理论,我不懂,我只会试验,听事实说话,大家也可以都试试。

网友:
单说重量不正确,还要考虑到飞机的尺度,应该讨论翼载与速度的关系。
在动力都充足的条件下,翼载越大,速度越快。但是翼载越大,对动力的依赖就越高。

网友A:
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作用力的方向相同。

注意是“合外力”,这里主要就是重力、升力、阻力、推力,这几个力的合力让飞机加速、减速、改变方向。

1、假设平飞状态,那么速度的改变取决于阻力和推力的消长,当阻力等于推力的时候,速度将不再变化。大电池带来更大的推力,决定了极限速度更高。

2、更重的飞机需要更大的升力,而对于同一个机翼来说,更大的升力需要更高的空速,所以用大电池后最低维持平飞速度也更高。

3、假设其他作用力平衡,即合力F=0,然后这里有了一个额外的外力F1,是风向风速的变化引起的,这个力使飞机速度和方向发生了变化。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物体的质量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池后总质量增加,同样F1下加速度小,可以理解为受F1影响的速度和方向变化更加迟缓,给人的感觉就是更加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作用力的方向相同。

注意是“合外力”,这里主要就是重力、升力、阻力、推力,这几个力的合力让飞机加速、减速 ...

分析的有道理  正合我意

网友:
质量越大.惯性也就越大.而俯冲的时候重力势能转换为动能,所以速度快.而爬高的时候也就越慢.要更多的动能转换为重利势能!

网友:
爬高不是靠惯性,而是靠拉力。

以猎鹰的做法,不能当火jian的飞机估计不会飞的。

楼主:
考物理了,哈!

网友B:
傻猫说的没错.你说的逆风也能爽飞了.用牛顿第二定律解释的话是质量越大的物体.越不容易改变它状态.因为惯性也越大.在逆风中飞的很稳.不觉得飘.觉得很好飞.更何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电池.高容量电池的放电能力肯定比低容量电池强.也就是说遥控器上你用同样油门.上2200毫安的电池和上1000毫安的电池马达发出的力前者肯定大于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猫说的没错.你说的逆风也能爽飞了.用牛顿第二定律解释的话是质量越大的物体.越不容易改变它状态.因为惯性也越大.在逆风中飞的很稳.不觉得飘.觉得很好飞.更何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电池.高容量电池的放电能力肯 ...

下回,我不换电池,直接绑块石头试试。

网友:
质量大了要求的升力也就要大,否则飞不起来。
根据升力公式:在同一架飞机的情况下,升力要大就要靠速度大。
在平飞的情况下,速度要大就要靠马力大。我记不清了,好像马力和重量是3次方关系(非常没有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回,我不换电池,直接绑块石头试试。

对.用1000毫安的电池.再绑块100克左右的石头试试.加起来质量等同于2200毫安的电池

网友C:
估计是电池放电能力影响电机的动力发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池放电能力影响电机的动力发挥了。

可以这么说,推力几乎相等,我飞翼拿手里每次起飞前试机时感受得到的,以前我也老遇到这个问题。那是飞小F3A,我用1300 20C的电池(足C的,我还有15C的,都是1300的,20C的明显快),却没有另一块3000毫安15C的速度快,我以为是个人感觉误差,但昨天众目睽睽之下,十几号人都看着这么说,那就不是幻觉了。

网友D:
怎么连最基本的平飞速度公式都忘了?V=4√P/Cy,机翼面积和升力系数都没变,增加重量就是加大翼荷,自然就提高了飞行速度,降低了风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是否可理解为,空气中,在一定的飞行允许范围内,动力不变,质量越大,飞行速度越快(起飞滑跑的起始速度暂不考虑),也就是质量与速度成正比,飞机越重,飞得越快。

不对,质量与速度有关的理论只有在爱因斯坦相对论里面才有的,而且速度得达到光速或者接近光速这理论才能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动力不变,质量越大,飞行速度改变得越慢,不能说速度越快!!

网友E:
给你补一下高中物理:牛顿第二定律:F=ma可以知道,动力不变质量m越大,加速度a越小,速度变化得越慢,但物体还是加速的,也就是速度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幅度比之前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作用力的方向相同。

注意是“合外力”,这里主要就是重力、升力、阻力、推力,这几个力的合力让飞机加速、减速 ...

回答基本正确!已经分析考虑了几个主要因素!
只是您在那个32楼的回帖写错了,质量和速度应该没有比例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回答基本正确!已经分析考虑了几个主要因素!
只是您在那个32楼的回帖写错了,质量和速度应该没有比例关系的。

 你没看清楚帖子内容吧

网友:
速度越快,要求质量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清楚帖子内容吧

猫猫啊,我给您copy过来啦

天哪999……你出丑了……,q.@)z2s$o
'm S:^/@8H
物体运动的速度与质量成反比
物体运动的加速度与质量成反比

对比下

网友A:
对啊  你没看懂这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你没看懂这贴的意思

哈哈,您的也引用太简单了,加个标点啊 !我误解啦,对不起!对不起!算我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补一下高中物理:牛顿第二定律:F=ma可以知道,动力不变质量m越大,加速度a越小,速度变化得越慢,但物体还是加速的,也就是速度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幅度比之前小了

你看帖不仔细,看看我的原帖:
“那么是否可理解为,空气中,在一定的飞行允许范围内,动力不变,质量越大,飞行速度越快(起飞滑跑的起始速度暂不考虑),也就是质量与速度成正比,飞机越重,飞得越快。”

黑体字说的,也就是飞机达到最高速度前的加速度不考虑。也就是说你这个公式用在这道题中用错了。

至于这个说法对不对,希望大家可试验一下,看看结果对不对。我学高等物理时就养成不相信任何我没试验过的理论的习惯,包括牛顿,我只相信通过各项试验,再根据各种现象,总结出的理论。结论是应该基于事实根据的,我比较相信一点————听事实说话。
我这里说得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回去,试验一下,特别是高速类飞机,在大风中比较明显。

楼主:
我比较同意19#楼的观点,增加了重量,其实就是增加了飞机抗风的能力,这点在这次的飞行中致关重要,在如此的大风中,如解决了抗风力,自然速度就快了。
阻力与物体质量之比下降了,就好比大风中拿一团棉花,阻力多大啊,而换成相同质量的的一粒子弹,那这个比就小多了,给他们同样的动量,哪个抗风性强,这里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连最基本的平飞速度公式都忘了?V=4√P/Cy,机翼面积和升力系数都没变,增加重量就是加大翼荷,自然就提高了飞行速度,降低了风的影响。


这个平飞速度公式应该理解为,在相同的升カ糸数、空气密度、机翼面积下,所需的平飞速度与飞机质量平方根成正比?
所以在同一台飞机上,如果质量增加了,势必要加大推力来维持平飞速度,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1、牛顿的公式有效
2、影响的因素很多且不稳定
3、综合考虑拉力、阻力、升力、切变气流等
另外,棉花飞不快是因为推力不能持续而阻力在持续作用且惯性较小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但我觉得,或者根据电池性能来分析一下,行不:
3S1000MAH 10C电,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10A,功率约为111W
3S2000MAH 10C电,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20A,功率约为222W
在电机能接受最大输出功率,而且飞机在此功率上也能飞行的前提下,大家相同油门,大容量的电池,输出了更大的功率。飞机当然会飞行更快了。
不当之处,请多包涵!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的。
只要质量的增加没有改变气动外形,升阻比就不变,随升力增加的阻力自然需要更大的推力来克服,否则就会失速。
其实这是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任何固定翼设计中,空气动力计算的第一步就是根据所需的飞行速度确定翼荷,包括无动力的滑翔机。所需的推/拉力是由这个速度下模型的阻力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但我觉得,或者根据电池性能来分析一下,行不:
3S1000MAH 10C电,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10A,功率约为111W
3S2000MAH 10C电,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20A,功率约为222W
在电机能接受最大输出功率 ...

应该是这样理解才对,说什么质量跟速度成正比是不对的,任何情况和条件下质量和速度都不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但我觉得,或者根据电池性能来分析一下,行不:
3S1000MAH 10C电,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10A,功率约为111W
3S2000MAH 10C电,最大连续输出电流为20A,功率约为222W
在电机能接受最大输出功率 ...

不同电池输出功率有差别,不过幅度并不是很大,这主要是电池内压降的差别引起的。
1000mah电池的时候电池内阻大压降大,可能实际端电压只有10V内,但2000mah这种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电池内部压降很小,端电压可能会超过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