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动3D机用36*15的浆

楼主(2008-05-19):
电动TOC 3D视频,带配置和动力系统特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cz00XMjc5NTI1NDQ=.html

网友:
4个电机并联,很红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TOC 3D视频,带配置和动力系统特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cz00XMjc5NTI1NDQ=.html

电动的,杀伤力不大!

网友:
晕死了,这也行啊

网友B:
OK, 我就要这个配置了.

请问哪儿能买到?

网友:
4个电机, 4个电调.
10Ah 锂聚.
Futaba 遥控.
飞行重量: 19.5 Kg
36*15 木桨

可惜就是静拉力太小了, 同样的桨, 能达到 52Kg力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K, 我就要这个配置了.

请问哪儿能买到?

这个玩意不适合儿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杀伤力不大!

不会吧,似乎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不适合儿童.

 那小子一天就知道油改电……

网友:
我认为,电动的为什么说"杀伤"小,主要是因为它的可控性强.想转时转.不想转可以马上停下来的。而油动在这方面弱点.

其他就动力的杀伤力比较的话.小型的无刷电机,效率反倒要高于甲醇的。

反正一句话.是模型就得注意人群.不然就是LAMA也能伤到人的。

网友:
这个东本一定价格不菲,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我等只能看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似乎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哦!很大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不适合儿童.

报告版主, 从本周日起, 我就不再是儿童了, 是少儿.

网友:
不过, 客观的说, 我还是被这个桨的尺寸给欺骗了一下.

如果是直驱 3615 桨,我估计输入的功率该有10KW左右了.
但是,这一架因为使用了4枚电机并联的方式,所以,相当于带了一个很大减速比的减速器,于是,虽然使用了 36英寸的大桨,但是,动力确没有达到由单枚外转无刷直驱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