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EP200上用什么接收好?

楼主(2008-05-19):
RT,因为EP200比较小,不知用什么接收合适,9x2的原配R10DS不知行不

网友A:
可以用R770S, R77S这个尺寸的PCM接收机, R10DS太大了

网友B:
用PCM微接是王道,PPm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770S, R77S这个尺寸的PCM接收机, R10DS太大了

谢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CM微接是王道,PPm不稳定

谢谢,PCM的,呵呵

网友:
10DS是二次变频PCM的,可靠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770S, R77S这个尺寸的PCM接收机, R10DS太大了

那770与77哪个好些呢,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770是要接受晶体的,77S是变频接收机,都是PCM,性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0是要接受晶体的,77S是变频接收机,都是PCM,性能一样。

都是一次变频接收,抗干扰性比10DS差一点。

网友:
偶用PPM的接收二次变频的,好象还行

网友:
2.4G

楼主:
谢谢各位!

2.4G的接收大不大,用在EP200或450上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2.4G的接收大不大,用在EP200或450上可以吗?

有大有小的,我的100/200/450都是用2.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有小的,我的100/200/450都是用2.4G。

谢谢!
不知2.4G的和72M的接收哪个好配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知2.4G的和72M的接收哪个好配些

2.4G几乎没选择,只能配原厂的。

72的好多呀!像什麽蓝箭、西安等一大堆,要看你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几乎没选择,只能配原厂的。

72的好多呀!像什麽蓝箭、西安等一大堆,要看你喜欢。

谢谢您!
那JR有能用在EP200上的2.4G的接收吗?价格要多少啊?

网友D:
显然和AR6100这个只有3.5g重的接收是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和AR6100这个只有3.5g重的接收是绝配

3.5g是绝配哦
不过不是JR的啊